[家居] 固定电话怎么调大铃声?

楼主(2023-07-26):
家里固定电话给老娘用的,但是来电铃声有点小,电话机本身调节功能已经调到最大,能不能通过改变喇叭功率来调高声音?

网友:
换一个电话机,有些电话机铃声有高低档的。

网友:
淘宝上放大模块

网友:
换成灵敏度更高的响铃喇叭才会更响。

网友:
找个小的外放喇叭,电话拆开把喇叭线引出来接外放上,绝对大声,

网友A:
固定电话有月租,还不如换个老人机,声音超大

网友:
加功放,肯定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电话有月租,还不如换个老人机,声音超大

我也觉得这种办法更靠谱

网友:
啥都不用动,只换个大号的喇叭就行了。有的电话里面只有一个很小的喇叭(1寸左右),壳子里有地方的话可以换一个2寸的喇叭。还不行的话就考虑换个电话吧,现在电话便宜得很,还是新的,不值得折腾里面了,除非你啥零件、元件都有。。我家这,去电子大楼 来回公交车,车票4元,都不值得跑一趟,现在都网购了,除非很急用的东西。。

网友:
加功放,想放多大就放多大。
毕竟电话线的负载有限。
其实换老人机更合适,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网友B:
老年人,总不记得充电!
还是固话可靠!

电信局送来的只是振铃信号,声音大小取决于后续电路和喇叭。
没有什么负载电阻,我们这里固话都是光纤的啦

网友:
换电话机最方便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年人,总不记得充电!
还是固话可靠!

我家固话也是光纤的

网友C:
据我了解,我们村的固话不多了,也有可能没有了,我家还留着,十块钱一个月月租,也是走的光纤。
后面装宽带,因电信的怕麻烦,也找不到带语音的新的光猫,只好又牵了一根光纤。两根独立也好,就是多了个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了解,我们村的固话不多了,也有可能没有了,我家还留着,十块钱一个月月租,也是走的光纤。
后面装宽 ...

我家固话免月租

网友:
改造一下电话机,整个3.5寸的标准莲花接口出来,用线外接到功放机上,再用功放驱动大音响,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固话铃音放大器。

网友:
网上有固话铃声放大器的卖

网友:
淘宝上签到红包一块多一只的单声道功放模块,输入端用一个简单的匹配衰减网络,再加个4Ω/5W喇叭即可。

网友:
换座机,买2百多3百元的那种,无线的,带设置亲情键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