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轴承怎么拆

楼主(2023-07-26):
捷安特810大拆清理加油
中轴麻烦了,就是这货,进水了,需要洗洗上油
目前是手握用橡胶锤敲,敲松了些,下不来

想了好久,不得要领
谁有办法?

网友:
就近找车行问问

网友A:
有拆这祥轴承的拉马的。

网友B:
拆不了,这玩意新的30包邮(区分长度)。。。涉水就是会出问题。。。

要是一定要拆就两种,要么温差,要么压力。。送去汽修店用压力机压,一般收费30~50块。。。或者合适的拉玛,不过装回去也是压或者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这祥轴承的拉马的。

什么样的,能说说吗?

楼主:
抢人家饭碗,不好意思的

网友C:
你这个套都松了很好拆,有台钳就夹套砸轴,没台钳就地板放块木板直接礅

网友A:
用滑锤拉马万能轴承拆卸工具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p;spm=a21n57.1.0.0

网友:
居然是洗洗,懒的拆了,直接整个泡柴油里洗干净,再重新上黄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能说说吗?

八楼给链接了

网友:
不用拆,直接泡机油里洗洗,然后抹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不了,这玩意新的30包邮(区分长度)。。。涉水就是会出问题。。。

要是一定要拆就两种,要么温差,要么 ...

装不是问题,砸就行了
只要拆出一边就好办了
中部应该是铝的,不能受压
送汽修店成本划不来,
实在没法就只有这样直接清洗了

网友:
9楼方案最合适,要么买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滑锤拉马万能轴承拆卸工具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li_refid=a3_420434_1006:1620680092:N:nj ...

这东西做个倒不复杂,只是用处不多,原理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套都松了很好拆,有台钳就夹套砸轴,没台钳就地板放块木板直接礅

这也是个办法,只是中间那个套废了
再问下,中间那个套有阻挡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办法,只是中间那个套废了
再问下,中间那个套有阻挡的作用吗?
...

中间的套没那么容易废的,这个只是两个轴承外圈支承用的吧,没看到结构图只是按常理猜的

网友:
使用拉马,轻松取下

网友D:
夹台钳上,用铁榔头敲几下就下来了,很容易的。我自己拆过,不过进水后里面的珠子都腐蚀了,还是去买个成品的,几十块钱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台钳上,用铁榔头敲几下就下来了,很容易的。我自己拆过,不过进水后里面的珠子都腐蚀了,还是去买个成品 ...

台钳夹估计轴承受不了

网友:
必须两边同时用菜刀之类利刃,能出缝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