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电源板4针CPU辅助供电19V能不能改12V输出

楼主(2023-07-26):
最近一时心血来潮,准备把ITX机箱的小1U电源换了,因为实在太吵了,怎么换呢,那就DC-ATX方案~

然后在咸鱼上瞎晃悠,发现这么个东西:DELL x51 外星人整机的电源板,想着市面上品牌的DC-ATX方案几乎没有,这个算是遇到了,毕竟DELL也算是大厂,还是给外星人系列配的,质量应该没问题,然后100¥撸了一张电源板+输入、输出线

到手后,仔细打量了一番,这种DELL的外星人整机供电是这样的,用330W(19.5V 16.9a )的电源适配器整机供电,先接到这种电源板上,然后电源板输出CPU辅助供电、显卡辅助供电、硬盘光驱电源接口,然后官方的说明是还预留了大约170W的功率给显卡供电。想来,用在我的5600G核显小主机上,110W的整机负载完全足够了。

然后。。。发现个巨坑的地方:4针CPU辅助供电,不是+12V,而是+19V输出!

抱着侥幸的心理,用万用表一测,心里顿时凉了。。。果然是19V输出,这还玩个毛啊!

不知道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用直流降压模块改行不行?

请大佬们批判~

正面和接口

反面

万恶的+19V辅助供电

网友:
嫌吵还是换水冷,这样折腾太费劲了吧

网友:
输入改12V试试呢

网友:
加负载以后看看电压是不是能够降下来,空载电压虚高

网友:
这类设备不保险

网友A:
可以在19V输出上加12VDC-DC模块。

网友:
cpu供电是一级DC-DC,一般主板都可以适应宽电压,,
你查查cpu供电回路电容耐压足够,就可以直接试试。

网友:
5600G  不用独显
把独显供电的头改cpu供电即可

网友:
dell真是不走寻常路啊

网友B:
那显卡供电也是19V?可以接显卡供电上

网友:
大硬盘供电是12V的,是不是可以接硬盘的供电接口呢?

网友:
直接从显卡或者24P里取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显卡供电也是19V?可以接显卡供电上

显卡那个接口的我测试了,11.9V上下波动,这么说,应该是可以拿来用

网友:
适配器换12V  就可以了

网友:
简便的方法,就是加一级DC-DC降压

网友:
是直通还是buck电路坏了?

网友:
直接输入12v可以试试。
cpu输出19v可能是直通的,剩下几路是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19V输出上加12VDC-DC模块。

本来是想改小。这样又大了。。哈哈

网友:
看是不是和输入直通了。如果直通了就只能自己改了。

网友:
加个直流降压模块完事,没必要心凉,19v输出肯定不行,好多主板的电容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