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环保!想把36V充电器改48V请教从哪里入手?

楼主(2023-07-26):
最近把电瓶车电池36V升级到48V,充电器要扔垃圾一个,要买进一个,想能不能少扔垃圾,把手里的36V改一下到48V继续用,减少电子垃圾。
天王鑫智能充电器

打开充电器,看是两个三角形螺丝钉,好在我有工具,轻而易举开盖

看里面是老的两片板的充电器,一个是LM324N  KA3842AP

请教从哪里下手最方便改成功,谢谢!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431了么,只不过建议别改,换一个48v的不好么.

网友:
1、增大431的上臂电阻。
2、换掉输出电容,耐压要到63v。
3、增大散热风扇的限流电阻或换18v的风扇。

网友A:
如果是铅酸电瓶,只改电压不改转灯电流可能会把电瓶充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铅酸电瓶,只改电压不改转灯电流可能会把电瓶充鼓。。。

不会吧,铅酸电池充电不就是浮充吗,电压接近电流会减小,电压一致了就没有电流了,转灯电流不就是一个指示吗,那个不改也没问题吧

网友:
高手来,这个充电器估计不光改电压,应该还得改各阶段的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铅酸电池充电不就是浮充吗,电压接近电流会减小,电压一致了就没有电流了,转灯电流不就是一个指 ...

想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充鼓的电瓶,一般都是缺水导致不转灯然后充鼓的(转灯后的浮充电压要低于正常充电时的电压),不转灯会过充导致电瓶温度升高,温度升高又导致电瓶电压下降,电瓶电压下降又导致充电电流加大,充电电流加大又导致温度更高,温度更高又导致电压又降。。。所以转灯也是很重要的,小改大,转灯电流一般会比较小,会导致转灯时已经过充,如果发生上面的热失控恶性循环就会充鼓电瓶

网友:
改高电压最简单的方法是在431的1脚接地的那个电阻上并一个电阻或者把它改小。

网友:
赞成3楼的该法

网友:
改电压,还要改电流,否则可能超功率损坏充电器,这些都需要测试
48的充电器很多,建议淘一个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充鼓的电瓶,一般都是缺水导致不转灯然后充鼓的(转灯后的浮充电压要低于正常充电时 ...

我也是铅电池,算了,谢谢以上各位,我看改还是挺麻烦,还是不管环保了,买一个新的48V,把这个老的扔垃圾。

这个的确太老了,电源电容也开始鼓包了

网友C:
这个不是光改电压就能行的

网友:
这种好像比较简单,没有过压保护啥的。但充电电流会小些,总功率就那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光改电压就能行的

就是,看朋友们指导,知道没那么简单,还是买一个48V的,不改了

有没有可推荐48V铅酸电池充电器,某宝上面什么品牌呢?谢谢!

网友:
感觉有点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朋友们指导,知道没那么简单,还是买一个48V的,不改了

对,浪费时间,改个可调电源玩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看朋友们指导,知道没那么简单,还是买一个48V的,不改了

有没有可推荐48V铅酸电池充电器,某宝上 ...

一定要买带温度补偿的充电器,使夏天充电电压降低,防止或少夏天脱水,延长电瓶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买带温度补偿的充电器,使夏天充电电压降低,防止或少夏天脱水,延长电瓶寿命。 ...

有没有可推荐的品牌链接,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推荐的品牌链接,谢谢!

我帮我朋友买过二手的,牌子叫恒宝,现在叫宝陀。用下来说不错。我帮他改过电压,里面有负温度系数的NTC温度补偿,就是可以降低夏天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帮我朋友买过二手的,牌子叫恒宝,现在叫宝陀。用下来说不错。我帮他改过电压,里面有负温度系数的NTC ...

找到了恒宝充电器,99元48V一个。没有找到宝陀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