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康硬盘录像机故障

楼主(2023-07-26):
各位,有台海康硬盘录像机画面经常出现这种条形,排除是摄像头问题,联网感觉也很卡。有发现炸了两颗电容,(红箭头),找了两个同型号的换了。不知道蓝箭头的电容要不要换,感觉没有坏。会不会是蓝箭头电容引起的故障?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焊下来测量一下看有没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感觉是子码流受到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下来测量一下看有没问题

感觉电容应该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吧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正常使用很少爆电容,是不是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正负极插反(有防反接的忽略)?
这种模拟录像机也没几个钱了,换比修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正常使用很少爆电容,是不是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正负极插反(有防反接的忽略)?
这种模拟录像 ...

应该有散热不好引起的,修的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