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这瓶液体是不是标准电池液

楼主(2023-07-26):
PDD上买了瓶电池液,当时没多细看,买下后才想起看一下产品介绍,产品就是写的原液1.28,想到以前看到的原液都是方形塑料罐,上面有个引流嘴的,平时都是全密封的用时剪开。而这种瓶装的似乎就这种危险液体来说太不安全了,我就怀疑会不会是普通的蒸馏水。问一下到手后如何方便的简单检测?

网友A:
电瓶修复液就是蒸馏水

网友:
放铁板上烧一下,看水渍应该能判断是不是蒸馏水。

网友:
看看导电率就行了

网友:
打开先闻一闻看是不是无味的

网友:
倒一点地上起泡的就是电解液,没反应大概率纯水。

网友B:
1.28g/cm³?那就是稀硫酸,倒出来一点,放个铁片进去看看冒不冒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8g/cm³?那就是稀硫酸,倒出来一点,放个铁片进去看看冒不冒泡

倒出来一点,放个铁片进去看看冒不冒泡,正解

网友:
硫酸一般不能直接闻,打开瓶盖,用手扇一下再闻

网友:
找一点酸碱指示剂,例如紫甘蓝之类的,滴2滴上去,紫色变红色。就是酸性物质。

楼主:
东西到手了,简单测了下
倒在瓶盖里测得电阻是200-400Ω,随着表笔位置变动
用送的针筒抽出5ml液体,称出来是10.5克,空针筒是4克,就是5ml液体6.5克,比重1.3左右
用碳性电池上的锌皮泡在液体里,没有任何反应
有股难闻的味道
根据上述现象,依然不确定是硫酸溶液还是盐类溶液?

网友:
买个比重计一测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修复液就是蒸馏水

看图片的应该是稀硫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