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韩国 summit565 热线式风速仪 拆解 大韩民国产

楼主(2023-07-26):
(图片)

网友A:
这是通过测温度差 来计算的?

网友:
那个测量装置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过测温度差 来计算的?

对  ,风吹过探头,探头温度变化,电阻改变来测风速

网友:
什么仪器都有,没有接触过。

网友:
这个不错,还有汉字的温馨提示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风速仪看着专业,不 错

网友:
学习了一下: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的基本结构由感知空气流量的白金热线(铂金属线)、根据进气温度进行修正的温度补偿电阻(冷线)、控制热线电流并产生输出信号的控制线路板以及空气流量传感器的壳体等元件组成。根据白金热线在壳体内的安装部位不同,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器分为主流测量、旁通测量方式两种结构形式。

网友:
长知识了,测速原理是啥

网友:
竟然用JRC的芯片 这很不韩国

网友:
看到了三星芯片

高丽棒子产

网友:
风速仪,棒子国产,应该不会很差,至少比山货强。

网友:
这东西和现在汽车里面的空气流量计基本一样

网友:
和汽车的进气流量计一个原理

网友:
这是用来做酸菜的?

网友:
里面的做工很不错,很规整,感谢分享

网友:
还有热线式风速仪,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