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C1电饭锅通电不工作?锅底部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楼主(2023-07-26):
家里的小米C1电饭锅,插电后面板无反应,电饭锅底部发出哒哒哒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有老铁懂行的吗

网友:
IH锅吗?拆主板检查检锅电路。电磁炉同理

网友:
拍个电路板图片上来啊

网友:
测量下继电器的电压

网友:
没见过,瞎猜继电器反复吸合,要么供电不稳,要么温控失效保护。

网友:
底部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应该是继电器的声音,先检查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