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迪充电器DMQS6030-01疑难杂症之一

楼主(2023-07-26):
型号如题,不是大家见的南京产,而是浙江聚源的货,用料不错,但只用了一年,就在今夏突然在充电中不亮灯了,拿下来看一看,灯又是亮的没发现什么问题,用烤箱试试,1A、2A负载也正常。

型号、电压电流等

但是、这个但是,后来用用,好象没问题,再到最近,发现充电好象充不进,去5公里外电车缺电报警,差点回不了,好在电池扛扛,随便充充,低电顺利回家。拆开这样,简洁滴

解决过程:
1、以为车子内部的充电线路有接触不良处,看下又正常,5个电板,21AH超威全宇宙最嬲筛的碳纳米纯铅酸,重得好。以为只三块36V,没想到下面还有两,真60V滴。

2、先判车侧还是充电器侧问题。拿出一工具,测一测,就是这,新冠前还能用WAN,爆发当年这公司好象不行了,现在只能用LAN了。充电功率190W-50W-120W跳变,借别人车的充电器排除一下,最高充电功率,看来是充电器问题。

3、打开,规举是规举,料也全,就是过期就坏,还不好找商家三包。你说它不能充电吧,它又冲得进去一点,

4、发现拍打时,功率冲到正常,一下又落下,用起子打器件,到桥堆时,问题重现,到左上角的大电阻时,重现更历害,就是它了,

拨开胶,重焊,开机接烤箱,功率正好,电扇飞快转。开心罗,鸡腿自已吃了。

5、用的常见开关芯片3842

6、运放做充电流比较,调压

7、还有一14脚CPU,型号较乱,就没看了。U类器件1-6,但没找到U5,也就是没找到TL431.

8、打上硅胶,八步法复原。

总结,这种好不好,坏不坏的故障较头痛,先用别的充电器试一试,测功率,区分电池还是别的问题,不好用车子作负载就用烤箱也行,这样就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有可能是输出输入线的问题,今天刚修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输出输入线的问题,今天刚修个

你那算杂症之二

网友:
充电器坏的最多就是线材问题了吧

网友:
这种密封胶遇见过虚焊的.灌胶处理抗震防水会好些,但是不好拆卸

楼主(2024-02-26):
前几天搞到个台铃的,做备用,与主贴的是同厂同压同流,拆开内部一样。
做备用。
看了看另一DX的图纸,这个采样是0.01欧的,这怎么也读不出来,表也只有欧母档的,测不出。原来要从右往左读,阻值大点。

网友B: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也灌胶了,这种密封胶叫什么名字,属于哪种,单组份还是双组份?

楼主是如何除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也灌胶了,这种密封胶叫什么名字,属于哪种,单组份还是双组份?

楼主是如何除胶的?

一把刀。你拆一个即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把刀。你拆一个即知

除胶需要先加热吗?

网友D:
请教怎么用烤箱来做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胶需要先加热吗?

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么用烤箱来做负载?

很简单哦,正好两档,60欧和30欧的,作测试蛮好。

网友:
强!灌胶不好拆卸

网友(2024-08-30):
灌胶懒得搞了吧

网友:
雅迪也不学好了,开始灌胶。

网友(2024-12-02):
今天拆了一个,输出线从根上断了,灌胶的  好麻烦,输出线好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