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法:用窗式空调代替浴霸

楼主(2023-07-26):
这几年,浴霸从能效比较高的灯暖,过渡到效能极低风暖,可见人们对生活享受水平提高了一个阶梯。
看到坛里有些土豪竟然花3600元买两个风暖浴霸,还说不是智商税,觉得甚是钦敬。

我两个卫生间相邻,本想装一个空调挂机代替两个风暖浴霸,但又恐惧臭味相通,隔壁拉屎,洗澡那位定会呕吐。

那就改用两台窗式空调吧。
窗机很便宜,而且能效极高,输出热量是能耗的3倍以上。
一台窗机只要大几百元,跟稍好点的暖霸差不多价。
可惜都是单冷的。

怎么制冷变制暖呢?

方法1:改管路,让修空调的师傅把毛细管和压缩机挪一下位置,估计200元。

方法2:直接把空调前后倒过来安装,不用改机花钱。

开关、温控这些都好说,自己可以慢慢研究改制,因为其实不再需要控温,通电常转即可。
大家说,用哪种方法好呢?

网友:
这样使用不安全

网友A:
灯暖能效比高?我还以为是风暖的高了,

网友B:
灯暖有发光耗能,电热膜不发光,据说电热转化率较高

补充内容 (2023-7-29 14:56):
请参考32#、33#

网友C:
没必要这么折腾,看我的  发过小帖
花费也不多  效果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暖能效比高?我还以为是风暖的高了,

很简单,看看市面在售的风暖功率,普遍比灯暖大一倍以上,且要求洗澡前提前10分钟开机。

网友D:
窗机噪声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暖有发光耗能,电热膜不发光,据说电热转化率较高

没有量化概念是容易被人忽悠的,灯泡的发光效率大约10%,而红外灯泡浪费在可见光上的能耗不到1%。但是风暖所需要加热的空气物体,远比辐射大得多,按面积来算,十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窗机噪声比较大吧

确实,但人家睡觉都能接受窗机,咱们洗个澡接受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么折腾,看我的  发过小帖
花费也不多  效果还好

你千多帖子,是哪个啊?翻了几页都找不到。

网友:
用空调代替浴霸,使用上是没问题,而且安装位置合适的话,比浴霸舒服的多,毕竟是室内整体加热,以前在网上见过一种国外的窗机,安在窗台下面,室内部分和倒装的分体室内机类似,室外机就是窗机的样式,不过是长方型的,可惜后来没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暖能效比高?我还以为是风暖的高了,

别听他瞎逼逼,风暖效率比灯暖高太多

网友:
第一次听说风暖比灯暖效率低,灯暖只能暖和灯光下那一点位置,风暖可是整个房间暖和,效果不一样的。

你用窗机代替浴霸理论上是可行,但不知道是否考虑过卫生间的使用环境,毕竟湿度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你洗澡前准备提前多少分钟开启窗机呢?那玩意提升温度的速度很慢的,南方室外温度不低于0度估计还可以,如果是北方应该不会有这想法。风暖不需要提前10分钟开启,我基本上准备脱衣服时开启就行了,不过一般冬天我都不用,毕竟北方有暖气,暖气开放的时候卫生间不需要开浴霸。

网友:
我擦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当年朝鲜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我老房子那有窗式的

网友:
脑洞大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千多帖子,是哪个啊?翻了几页都找不到。

不记得了 应该是前几年的帖子吧

网友:
窗机占地大,在浴室估计够呛。

颠倒安装的话,室内机部分不防水,安装在室外如何处理?

其实风暖不贵,几百块钱就买到功能齐全的风暖浴霸了。

网友:
鄙人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