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路由器自带内网穿透功能?

楼主(2023-07-26):
最好不是限流量的那种,异地办公,方便ERP异地使用。

网友:
@duomingxing 整一个,他是路由器大牛。

网友:
异地办公,如果想组成局域网,或许自带VPN功能的企业级路由是个好选择。
具体我也没试过,真可惜。

网友:
锐捷企业路由,,,好像有

网友A:
贝锐蒲公英路由器,主打异地办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贝锐蒲公英路由器,主打异地办公

流量有限制吧,没流量限制还得自己搭

网友:
zerotier可以异地组网

网友B:
一个要么有固定公网IP,任何路由都可以实现,要不就有服务器对,通过转接实现。其他无解,DDNS也要公网IP没办法的。

网友:
据说是锐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要么有固定公网IP,任何路由都可以实现,要不就有服务器对,通过转接实现。其他无解,DDNS也要公网IP没 ...

现在是不是都可以通过IPV6+DDNS实现了?

网友:
如果有IPV6倒是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是都可以通过IPV6+DDNS实现了?

IPV6是可以,但你还不是要运行商支持公网IPV6,不然照样不行。

网友:
蒲公英是2M  限速不限量

办公 凑合用吧, 胜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