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itrualbox和vmware比,有什么明显缺点吗?

楼主(2023-07-26):
为什么感觉用vmware的人很多,vitrualbox免费开源不好吗?

网友:
我一直使用virtualbox,仅使用了基本功能,很多高级功能都没有使用,感觉挺好的。

网友:
vmware7 之前有个小软件,可以将电脑桌面的文件直接拖到虚拟系统里。试来历不明的小软件。

但安装win8之后的系统,这个软件好像又不行了。

还有VM可以随时记录某个时间的镜像,随时还原,做小实验非常方便。

网友A:
我都用virtualbox,主要是支持免费,打击收费,但是功能上vbox差太多了。大量操作必须打命令。VMware明显成熟一个档次。VMware可以很方便在界面上转换硬盘格式之类的。鼠标操控也顺手多了。

网友:
我两种都用过,同样的电脑硬件,感觉VM的虚拟机更流畅一些,特别是同时开两个以上窗口。
另外就是网络设置方面,VM更顺手。也可能是习惯问题,毕竟VM用的更久。
如果只是临时测试一下新系统,用哪种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virtualbox,主要是支持免费,打击收费,但是功能上vbox差太多了。大量操作必须打命令。VMware明显成 ...

我也打算用virtualbox,软件尽量正版化,知识产权局之前来公司查过,现在公司连办公软件都用libreoffic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打算用virtualbox,软件尽量正版化,知识产权局之前来公司查过,现在公司连办公软件都用libreoffice ...

我感觉的话,如果公司只是固定一个pc用这vm,愿意花钱,买vmware(或许)真的是值得的。机器多了还每个都要用,花费真大,就要开源软件凑合用。

网友:
win10系统里现在已经自带虚拟机了,系统内置的它不香么?

网友:
vmware挺好用的,一直在用。另一个软件不熟

网友:
我是一个都没有用过,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VMware 虚拟某些的OS,兼容性更好点, 虚拟显卡也更流畅一点,似乎直通也比Vbox更快一点点,但感觉只是一点点,缺点是要花钱,VBox以前有的版本会有一些bug特别是virtio早期的版本,个人感觉最主要是好多系统镜像是VMware,所以没办法只好用,自己玩的话Vbox足够了,尽量不用D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