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为R4815N1改装90V以下的可调电源方法

楼主(2023-07-26):
求站里大神,怎么改装华为R4815N1,改装90V以下,电压电流可调的方案。
不追求大电流,只求稳定就行。

网友A:
资料有好多不会共享的

网友B: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多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多少买的

旧设备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有好多不会共享的

咸鱼上的改装套件起步280,这个电源也没几个钱,感觉买套装不太划算。就想着有简单一点的改装方案就好了,吧里有个这个电源的简单改装方案,但只到56V。

楼主(2024-11-14):
引用 网友C: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408/15/133818d1c3464vn56u5ak4.jpg408 ...

这个好抽象呀。不过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全波改全桥相当于无损改装,不动主板和变压器,转换效率可能会低一点,功率小不存在这个问题4815n1功率小,改全桥原理就是倍压整流电路而已也可以说是全桥整流,电压升高一倍电流减小一半,好处是改动的地方少不破坏原机电路,缺点就是效率低一点

网友:
网上都是一片套件,或者大电流的电源
隔壁论坛通过增加一个10k可调电阻及22K电阻实现电压可调
具体接线为:从ISO1050的1脚取电源正极,串接22K电阻,
                     然后串接到可调电阻的1脚,
                     可调电阻的2脚飞线到板子的22721的2脚(1050旁边靠里面那个运放芯片)
                     可调电阻的3脚连接到ISO1050的4脚接地
然后将卡位的两点短接并接地(靠近正极的上下两个小金属触点),让电源启动,就能实现15-58V的电压可调。

如何实现电流可调 各位大神有简单的方案吗?
买套件就不好了,某鱼套件偏地......
使用CAN通讯的最方便,通过从芯片取+5电源及接入CAN的H、L,就能实现,而且还是蓝牙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