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手机是喇叭坏了吗

楼主(2023-07-26):
有的时候外放喇叭发出滋滋的声音,接电话不外放的时候也是滋滋的声音,插上耳机听到的声音也是滋滋的声音。到小米售后,小米售后说是外放喇叭坏了。我就不懂了,耳机和外放喇叭 有什么关系?但是,过了一天左右又完全正常了。这种情况交替出现,我都糊涂了,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如果外放、插耳机都是滋滋的响,肯定不是外放喇叭的问题。有没有进水,音频部分电路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故障可能是外放喇叭电路的问题,要么接触点松了

网友:
考虑进水或者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可能是外放喇叭电路的问题,要么接触点松了

插耳机,耳机也是滋滋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耳机,耳机也是滋滋响

接触不良也会干扰或反馈到其他相邻部分电路吧,我猜的

网友B:
应该是音频放大电路的的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音频放大电路的的问题了吧。

是不是不值得修了

网友:
喇叭进水了就吧

楼主:
我试着用手拍手机,拍几次就好了

网友:
考虑充电的小板问题!

网友:
喇叭进水确

网友:
插口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