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怎样跑RDT,我参考SM2256K的方法跑不完?

楼主(2023-07-26):
我是2258H+三星316的TLC颗粒,开RDT跑不完,时间到了RDT灯一直快闪不成功。但盘子是有在跑的。

是不是我设不对??

网友:
一直快闪就是RDT报错了,可能是设置错误,

网友A:
TLC ECC 34?原厂正片也未必能过吧。
ECC TLC TH 50
ECC SLC TH 20

还有RDT时间Hours设置成忽略。你这个设置是2,就是跑2小时后自动停止。
圈数设置Loops,如果自用的话TLC Loops起码也得跑个2-3圈才保险,但时间会比较久。

网友B:
快闪说明坏块已经超过设定的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 ECC 34?原厂正片也未必能过吧。
ECC TLC TH 50
ECC SLC TH 20

我后来设过40也不过,原来要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闪说明坏块已经超过设定的阈值了

应该是我tlc设太小了。

网友C:
ecc放宽点就行

网友:
要选loop,时间选长一些,至少3小时以上。
loop次数最少2次,slc和tlc都√。
我有块1T23贴的58H,开卡正常,跑圈也正常,但跑圈后会增加一个老化块。
花了一些时间跑了rdt,两圈大概2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放宽点就行

放到60,还是没过,坏块3000多,可是直接开卡又没问题,跑圈稳定不掉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到60,还是没过,坏块3000多,可是直接开卡又没问题,跑圈稳定不掉速。 ...

先清空一下颗粒,然后再跑RDT。还是不过的话,考虑一下主控或者颗粒虚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空一下颗粒,然后再跑RDT。还是不过的话,考虑一下主控或者颗粒虚焊的问题。 ...

已经重焊过的了,第一次用低温焊,用了几天发现掉盘不认盘,看id都变了,我又重新焊换上高温锡。

网友:
看一下,论坛,学习知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到60,还是没过,坏块3000多,可是直接开卡又没问题,跑圈稳定不掉速。 ...

RDT是看一下颗粒的磨损程度,不代表颗粒已经不能用了,只有当出错的位数超过纠错极限,块才会报废。
只要在可纠错范围内,读写就不会有问题,但跑圈后应该会涨C3

楼主:
引用 网友D:
RDT是看一下颗粒的磨损程度,不代表颗粒已经不能用了,只有当出错的位数超过纠错极限,块才会报废。
只要 ...

弄了好多次都跑不完,能开卡但用着用着会掉盘。重新通电又很正常,资料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