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问题好难,关于半波和全波整流

楼主(2023-07-26):
一个半波,峰值为Im,其中含有的直流分量为多少?交流分量有多少(有效值)?
一个全波(正弦被全波整流后的波形),峰值为Im,其中含有的直流分量为多少?交流分量有多少(有效值)?

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年了,没想明白。

网友:
我记得前些天不是回复过怎么算吗?

网友A:
不用算,以前有大佬用高级万用表测过

网友:
都是脉动的直流,严格来说沒有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算,以前有大佬用高级万用表测过

在哪里,在哪里,想看看高级万用表长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在哪里,想看看高级万用表长什么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46

看清了, V 下面的小字 ac+dc

网友:
直流分量为多少?交流分量有多少(有效值),这个值告诉你也难理解,如果有示波器就更直观,一目了然。

网友:
用峰值表示有些数值会显得比较陌生,还是将Im换成未整流之前的正弦波对应的有效值即Im除以根号2为好,设为I。

半波整流
直流平均值与I的比值近似等于0.45,精确值为根号2除以pi,设为a。万用表的DC档可测得此平均值。如果与0.45相比有较大偏差,甚至交换表笔测量数值都明显不同(符号除外),可能与万用表的电路设计有关。
交流成分的有效值与I的比值近似等于0.5453, 精确值为 0.5-a的平方然后再开平方。带有真有效值功能的万用表的AC档可以测得此交流有效值。
如果万用表有真有效值功能,且有AC+DC显示功能,那么AC+DC值与I的比值为0.707,精确值为根号2. 注意这个数值既不是DC值也不是AC有效值,在电工领域没有定义,但很多用户又特别希望仪表能显示出这个数值,于是万用表厂家只好将这个测量结果称为“AC+DC值”。“AC+DC值”事实上就是前述DC值的平方与AC有效值的平方求和之后再开平方的结果。

全波整流
直流平均值与I的比值为近似等于0.9,精确值为2倍根号2除以pi,设为b。此平均值可由万用表的DC档测得。
交流成分的有效值与I的比值近似等于0.4352, 精确值为1-b的平方然后再开平方。此交流有效值可由带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的AC档测得。
如果真有效值表同时带有“AC+DC值”显示功能,那么就会测得全波整流的“AC+DC值”与I的比值为1.

网友:
你前些天就问过这个问题。看起来你还是没明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461-1-1.html

全波整流的直流分量就是其平均值2/π。就像菠萝就是凤梨。
全波整流的交流分量√(1/2-4/π²)
半波整流平均值是全波整流的一半,1/π。
半波整流的有效值是全波整流的1/√2,1/2。
半波整流的交流分量就是√(1/4-1/π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算,以前有大佬用高级万用表测过

如果不会算即便会量还是不知道自己量的到底是什么。原贴的作者是用测量来验证计算,这样的人即便没有高级表也能通过测量+计算得到需要的结果。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

网友: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2023-10-13):
希望这张图能帮助到

网友C:
希望这张图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这张图够清楚

这个够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