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咸鱼收的车载打气泵,看似没翻车,好像又翻车了

楼主(2023-07-26):
打气泵10元+运费6元,实物如图

卖家说没用过,看先拆绑扎的样子确实没用过
小白看外观,老铁看内部,拆

用料还算扎实,看到这是不是感觉没翻车。
内部看完后,实战才是王道

打气泵打到2.4就开始憋气,十来秒逐渐憋死,以为是发动机没点火电量不足,把发动机点火后问题依旧。我就纳闷了,2.4就打不动了?回头看了看说明书,谜底揭晓,该打气泵几处出现2.4这个字眼,虽然没有明说,结合实际使用,该设备只能打到2.4,翻车了翻车了
大家评价下到底翻车没

……分割线……
气缸拆解后,内部干涸,筒内及齿轮加了硅脂润滑膏后,打气没有出现堵死现象,虽然打到2.4就很难再提高压力了,终究把车搬回来了

楼主:
齿轮件没看见润滑脂,要不要自己加点?还有打气筒里面的橡胶件,也上点硅脂?干磨估计用不了几次

网友A:
金属件是需要润滑脂,气缸有硅胶密封环估计需要加专用润滑油,看用料16元还是不错的,不算翻车,不知道还有没有卖的

网友:
看拆机的确像是没用过。

楼主:
这个加在气缸里,是不是可以减少摩擦,提高压力?

网友:
我觉得不错了,临时用一直补点气然后去修车店补胎吧,毕竟一般只有扎了才会漏...

网友B:
终于看到连杆和齿轮都是金属的打气泵了,做工还不错的,体积摆在那里,2.4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连杆和齿轮都是金属的打气泵了,做工还不错的,体积摆在那里,2.4也不错了 ...

我觉得只能打2.4很可能是气缸没油,摩擦大堵转,这货有没有压力保护,就和傻充一样,不应该只有2.4啊

网友:
关键活塞是金属的吗?买过一个活塞是块厚橡皮,还不如普通人力气筒的皮碗子。皮碗在上提的过程中还会自然收缩,减小与缸壁之间的摩擦力。但厚橡皮就不一样了,类似一次性注射器的活塞,来回拉的摩擦力大小都一样。

网友:
自带过压保护。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对得起这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只能打2.4很可能是气缸没油,摩擦大堵转,这货有没有压力保护,就和傻充一样,不应该只有2.4啊 ...

也有可能是活塞密封性问题,压力达到一定时活塞就压不进去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活塞密封性问题,压力达到一定时活塞就压不进去气了

这个是打到2.4转速就直线下降直到停转,不像是漏气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件是需要润滑脂,气缸有硅胶密封环估计需要加专用润滑油,看用料16元还是不错的,不算翻车,不知道还有 ...

没了,个人卖家就一个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打到2.4转速就直线下降直到停转,不像是漏气空转

那就是电机功率不够,超负额了吧

网友:
2.4也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电机功率不够,超负额了吧

也有这个可能,目测这个电机也挺大的啊

网友:
二十多年前掏过一台德国产的,特别好用噪音也不大,当时以为那个橡胶活塞用不住就出了。后来知道好的橡胶材料也能用很长时间。现在废品站经常看见这东西,很多是橡胶活塞损坏

网友:
如果刚好打到2.4,那胎压表都不用了,每次打到打不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