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GS119D-B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楼主(2023-07-26):
到手一个GS119D-B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以前接触过的是赛福特感烟火灾探测器,猛地一看以为GS119D-B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也是赛福特厂生产的,仔细看了底部的铭牌以后才发现是赛特威尔生产的。

GS119D-B独立式光电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够探测火灾时产生的大量烟雾,及时发出报警信号。报警器采用性能的单片机(MCU),通过单片机内部固化的运算程序来完成对外界环境参数变化的补偿和火警判断,进行火灾安全监控。报警器内置蜂鸣器,报警后发出强烈的声响,同时具有消音功能。

技术参数:
1. 工作电压:DC9V
2. 工作电流:
   静态电流:< 8uA
   报警状态电流:< 30mA
3. 报警声响:大于80dB(正前方3m 处,A 计权)
4. 保护面积:60 ㎡~100 ㎡,具体参数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
为准
5. 指示灯:红色,正常工作时每分钟内闪烁一次,报火警时,快速闪亮
6. 使用环境:温度-10℃~+55℃ ,相对湿度≤95%RH,不凝露

网友A:
没拆完,一个芯片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完,一个芯片没看到

拆开就装不回去,那就废了

网友:
用9V的电池,还不如改成锂电池,无法充电,续航也不长

网友:
静态电流小于8uA,待机电流挺小的。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和那种烟感差不多的玩意儿啊

网友C:
一般都是220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220V供电!

独立式的一般都是9V电池供电的

网友:
没看到重点

网友:
标称的静态电流够低的。

网友:
居然是用9v电池的,之前见的都是两节5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和那种烟感差不多的玩意儿啊

应该是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不能入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