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奈特科尔多功能蚊虫驱赶器EMR10开箱拆解

楼主(2023-07-26):
夏天喜欢去江边喝喝茶,吹吹风,江边蚊虫比较多,于是头脑一热,又整了个玩具:奈特科尔多功能蚊虫驱赶器EMR10

套餐包含:奈特科尔多功能蚊虫驱赶器EMR10单机、NL2150 21700电池 5000mAh*2、Type-C充电线、收纳袋、专用驱蚊片*40

功能:声波驱蚊(25K、40K双频)、电热驱蚊、充电宝(10000mAh)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

全家福

外包装

主机图

隔热罩

收纳袋

专用驱蚊片

电池

电量显示

户外电热驱蚊模式

室内电热驱蚊模式

声波驱蚊模式

充电宝模式

户外电热驱蚊模式+声波驱蚊模式

室内电热驱蚊模式+声波驱蚊模式

电池充电模式

开拆

电池盖

金灿灿的电池弹簧

这个玩意不知道是扬声器还是超声波振子,还请大神科普下

陶瓷加热板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拆开以后用万用表的频率档去验证下频率是不是准确,确实是25K和40K,折腾了一会,忽然发现25K没输出了,40K正常,心里那个后悔啊,只好硬着头皮上,死马当活马医,还好25K和40K电路差不多,可以对照着查,最后换了一个2TY和一个J3Y的管子,成功救回。

全文完,欢迎大佬批评指正!

网友:
好像这种超声波驱蚊驱虫的都是智商税,不知道这个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看上去是大品牌,做工也不错的

网友A:
这是不是高级智商税?

网友:
又是声波,又是驱蚊片,还用了单片机,还太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高级智商税?

不知道价格有多高级

网友:
超声驱蚊效果应该基本为0,电热蚊香片效果取决于电蚊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高级智商税?

那个小小的炔丙菊酯片在开放环境里,风一吹,浓度根本没用,超声波在气态环境下损耗极大,只有在液态环境里才比较有效,医院做超声波检查,探头上都要涂耦合剂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价格有多高级

也不贵,券后578: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115791639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贵,券后578: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11579163912

一个示波器了还不贵

网友:
带电池的电蚊香,超声不知有没有驱虫效果

网友:
天啊那么多的钱,还不如拿个大香,牲口棚的那种大蚊香

网友:
驱蚊神器啊

网友C:
也就是药物有作用

超声波呵呵

网友:
电热蚊香片有点用

网友:
不便宜呀这牌子特别是手电

网友:
不知道这个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药物有作用

超声波呵呵

还要加热,不如mi, VAPE这类用风吹出来的, 2节电池用一个月.

网友:
看上去高大上,关键是不是有效果?

网友:
这个效果如何

网友:
户外还是老老实实喷点驱蚊水吧,超声波驱蚊百分百智商税,蚊香片在户外很难发挥作用,帐篷里能有点用吧,五百多用来买驱蚊水能用N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