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防水轴承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3-07-26):
捷安特810前轴承带橡皮碗,调好紧螺丝总是紧后就无法转动,原样装回的。

放大间隙紧后还是不行,有什么铆巧
挡油圈无损敲平花鼓的,
不明白,感觉应该是紧锁紧螺丝时挡子跟着在转,但有橡皮挡着无法固定挡子。
但人家又是怎么装好的呢?

网友A:
在拆卸前轮轴承时,你确定紧固螺帽是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拆卸前轮轴承时,你确定紧固螺帽是紧的?

是啊,我还用了两个扳手才拆下来

楼主:
再补点图

捷安特东西质量还可以,就是很多配件特别

网友A:
你可以在紧好螺帽以后,用手旋转轴,如果感觉转动不灵活,退松一些螺帽,调整一下,直到轴转动灵活为止,毕竟前轮不是很受力的部位,不必要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紧好螺帽以后,用手旋转轴,如果感觉转动不灵活,退松一些螺帽,调整一下,直到轴转动灵活为止,毕 ...

我已经是几次放大间隙了,但稍微一紧螺丝,转动就有问题,怀疑是紧的时候挡子跟着转。又看不见

网友:
轴跟着转了,先把一边的锁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是几次放大间隙了,但稍微一紧螺丝,转动就有问题,怀疑是紧的时候挡子跟着转。又看不见 ...

一直没有看懂你的【紧螺丝】:是在前轮上紧?还是在前叉上紧?如果按照原来的装配还原的,只要不缺少零件,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很可能还是你自己的调整有问题。
前轮的档位螺丝调整到转动自如的前提下,安装到前轮的时候,在自锁紧固时,还是要调整的:如果发现锁紧自锁装置时,前轮转动受阻,就将档位螺丝退松一些,反复调整即可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有看懂你的【紧螺丝】:是在前轮上紧?还是在前叉上紧?如果按照原来的装配还原的,只要不缺少零件 ...

是拆下来的,挡子调整好后,稍微一紧螺丝就转不动,肯定没少零件,
怀疑有啥铆巧,打算挡子螺丝一起上,省去调整挡子的那步,看会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拆下来的,挡子调整好后,稍微一紧螺丝就转不动,肯定没少零件,
怀疑有啥铆巧,打算挡子螺丝一起上, ...

没啥铆巧,就是给珠挡留点丝扣间隙和止住防水胶垫不要带动珠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铆巧,就是给珠挡留点丝扣间隙和止住防水胶垫不要带动珠挡即可

说的很清楚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