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奔腾电动剃须刀PW956V 换电池

楼主(2023-07-26):
电动剃须刀力量不足了,下订单买了一个3.2V电池。

楼主:
电池到了,就拆机安装电池。先打开后盖

楼主:
把电池换上去,反向装好就行,注意很多卡扣,别弄坏了,注意,这里有两个线,接头要卡好,别装反了。

楼主:
装好充电,充电灯亮了。:充好后试了一下,马力强劲,又能再战3年

网友:
与飞利浦剃须刀的结构一样,电池仓的卡扣太多,很容易拆坏,再装上时密封不严。

网友:
14500磷酸铁锂电池有600mAh,不是镍镉和锂离子哦

网友:
3.2V铁锂电池,容量一般不会很大。

网友:
能自己更换电池,都是很细心的人。

网友:
一节磷酸铁锂搞定,比两节镍铬方便

网友:
为什么不用普通锂离子电池?

网友:
满血复活   厉害

网友A:
改成普通锂离子 3.7是不是转速就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普通锂离子 3.7是不是转速就高了

会出现充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出现充电不足

再diy一个充电器,拿出收藏级 海陆通 万能充

网友:
我用的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充满一次电可以用二十多天。

网友:
以前是什么电池?换了电池充电线路不用改吗?

网友:
14500镍氢,当5号电池

网友:
这还是用的3.2V的铁锂,真是多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diy一个充电器,拿出收藏级 海陆通 万能充

我也用过这个牌子,后面怕停产买不到了,就买了两个,一个现在都没拆封,另一个也只是几年才用下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