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好的薅羊毛轨道电源能不能并联

楼主(2023-07-26):
60瓦功率有点小能不能两个并联用!!!

网友:
最好是两个电源输出正极单独串二极管再并联。

网友:
应该可以吧,像两个电池一样?

网友:
能电压要一样才行

网友:
电源理论上是可以并联的,实际没试过,但是我串联试过,一切正常,现在我的实验电源里还是两个开关电源串联使用的

网友A:
并联主要是需要考虑下均流的问题,要不然累的累死,闲的闲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主要是需要考虑下均流的问题,要不然累的累死,闲的闲死

对。高端的还有并联用的端子

网友:
一般情况下并联不行,除非电源有功率均衡功能,我见过激光切割机上5V电源就是4块大功率电源并联的,但是每块电源上都有单片机,电源之间有通讯

网友:
这个想法有点省钱

网友:
实际可以达到80W,合并并联.如果真的功率有要求直接上服务器电源,500W以上,30大洋不香么

网友:
不能多机输出并联,因为普通开关电源输出没有输出均流控制电路。

网友B:
并联的话,要电压一致才行。而且还得接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C:
我也想买,在哪有?搜什么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在哪有?搜什么关键词?

轨道电源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话,要电压一致才行。而且还得接防反接二极管。

同厂同一批货精调一下输出电压至一致后是可以并联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