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内置光功率显示是不是不准确?

楼主(2023-07-26):
用光功率计测光纤的光功率为-11db,
为何光猫内置光功率显示却是-19db呢

网友:
不同设备测试有区别是正常的,不过你这区别这么大肯定是有问题,不一定是某一方的事...

网友:
波长没选 对吧

网友:
无所谓,反正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A:
运营商为了挂更多光猫,入户光功率不会高达-11dBm。-19算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营商为了挂更多光猫,入户光功率不会高达-11dBm。-19算正常的。

直接测是-11d,为何光猫显示光衰为-19db?

网友:
不同设备不一样吧

网友B:
一般还是挺准的.....

网友:
正常就可以了。觉得有问题可以找电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还是挺准的.....

你用过光功率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