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使用过cn301或cn302。看看我画的电路图哪个合适

楼主(2023-07-26):
这个想增加一个电量慢慢变化后的提示功能,cn302可能是双路的。

我猜想的可能直接驱动亮一个led。或驱动mos做低电压关机。只使用其中一路都行。

网友:
直驱LED要看驱动能力够不够
驱动CMOS可能需要的驱动能力低些

楼主:
就是文档都看不出驱动电流和电压是出来接正极还是负极。这芯片看着好接近。却关键地方不说,真该没销量

我推测接mos驱动led亮不亮这样好吧,要是支接驱动就好了,正在画电路图

楼主:
算了不用了,三种我画的可能的电路都画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