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24V导轨电源DR-60-24,大伙最近喜闻乐见的

楼主(2023-07-26):
这个貌似同事几年前扔给我的,只不过一直吃灰,最近看到大家撸导轨电源那么hi才想起~~其实没有啥大的问题就是保险断了,搞只拆机保险换上不过太大了就站着吧哈哈

整流桥型号是bp310

68uf高压电容,CR6848T pwm芯片

8N60 mos开关管

双光耦控制,貌似比你们撸的多了一路
还有TL431

10200三端整流管

两颗35V 470uf输出电解电容

==========================
应坛友的要求,上底部电路图:

网友A:
山上的明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的明伟,,,

哦~因此就是一直吃灰嘛
想改可调电源,看到双光耦就怔住了

网友:
和最近那款看起一样,不过你这双光耦,芯片也不一样

网友:
都差不多,好像改的成本不合算。

网友:
质量还挺好得

网友:
今天刚到了一个12V的,是单路光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笔不错

用圆珠笔diy的普通表笔,不登大雅之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圆珠笔diy的普通表笔,不登大雅之堂~

不管diy还是成品,只要内阻低绝缘好就是好表笔,无所谓雅

网友:
和现在的电源结构一模一样,看你这个用料应该比现在的更好。

网友C:
你这个双光耦,散热片也厚一点,整流桥换3A的了,做工是要好些,而且mos管三腿错开了,显然设计改进了。我那个24V电源自己也改了mos引脚错开,旁边两腿还加了热缩套管,整流桥换了个4A的引脚刚好和孔距一致,感觉设计就是4A的缩水成2A了

网友:
这LOGO真让人着迷

网友:
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看着电路差不多,这个是双光耦的,MOS管是8A的。

网友:
和我最近撸的导轨电源内部一样,就是多了一个光耦,本来我手里有不少光耦,看到有空位,想加上一个,仔细看了一下,好像不是直接并联,一头并联,一头是单独一路,还缺少R9,ZD1,不知道参数,就没加,回头再研究下再说,没有电路图,看线路感觉第二路光耦像是过压保护?

网友:
看着不错,还是双光耦。

网友:
为啥这些电源都要弄个类似明纬的Log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双光耦,散热片也厚一点,整流桥换3A的了,做工是要好些,而且mos管三腿错开了,显然设计改进了。我 ...

细心人,mos引脚改动需要打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