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黄鱼上的512g优盘哪个比较靠谱?

楼主(2023-07-26):
想整个大的优盘,但是看黄鱼上各种各样的芯片又不懂。

想请问一下各位,黄鱼上有值得购买的512g优盘推荐吗?

质量好,价格合适,温度不要爆表。

网友A:
第一张图那,三星拆机颗粒,甚至还加了个BGA316转152转接贴,感觉不太靠谱
记住,除了三星自己外,所有三星颗粒的盘都是旧SSD拆机片,而且CER颗粒没啥可玩性,我是不建议买的

然后呢,长江的我不清楚咋样,反正KR标的是降级片,没正片品质好

问我买啥盘?我也不知道(

反正能用就行(
最近那个2251-08挺火,应该也不错,我对群联U盘印象还是比较好的,稳定性较好(但是PS2251-08没4k速度)

网友B:
你这几张图全是USSD方案,价格和温度低不了的,不考虑一下MSATA+盒子?我手头自己用的MSATA+硬盘盒才火柴盒那么大,读写够用速度温度都在一个平衡点上,128G成本才50块

网友:
网购的话,推荐X东自营,

黄鱼骗子太多,没精力和财力去区分,

网购最怕的是拿着买正品的钱,买到扩容盘,特别是黄鱼,

非要黄鱼,不如看看论坛里那几个做U盘的,但是我没买过,所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张图全是USSD方案,价格和温度低不了的,不考虑一下MSATA+盒子?我手头自己用的MSATA+硬盘盒才火柴盒 ...

三星加592温度还行
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张图全是USSD方案,价格和温度低不了的,不考虑一下MSATA+盒子?我手头自己用的MSATA+硬盘盒才火柴盒 ...

是的,没错,我比较喜欢优盘,小巧轻便,我还买了m2的盒子加512g的固态,但还是没优盘好用

网友D:
U盘没必要这么大的,2
56G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那,三星拆机颗粒,甚至还加了个BGA316转152转接贴,感觉不太靠谱
记住,除了三星自己外,所有三 ...

我总觉这些盘不靠谱,所以特意截图到论坛来问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没必要这么大的,2
56G足矣

大点好,我主要用来存ghost镜像和iso文件,256g很快就满了

网友:
买个正品SSD请大神拆颗粒做U盘, 这样应该靠谱了吧。

网友:
固态U盘,我只推荐M2 2242 NGFF+直插式硬盘盒。读写300M即可,再高温度就上去了,不管U盘还是固态U盘都一样,速度够用就好。

网友:
SSD我只买定制的。

网友:
我觉得u盘迟早都要被移动硬盘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我比较喜欢优盘,小巧轻便,我还买了m2的盒子加512g的固态,但还是没优盘好用 ...

遇到USB2.0或者带延长线的分分钟掉盘烧盘给你看,我是怕了,现在都带着三头线跟硬盘盒出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加592温度还行
60左右

所以说方案其实很多,楼主非要在体积上压缩就没得选了……

网友:
其实U盘读速不必要追求那么高

网友:
楼主,还是去京东看看,比较靠谱

网友:
你要插电脑,其实无所谓了,要插手机就别买那些所谓固态U盘,能不能识别是一方面,识别了供电不足搞坏了更惨

网友:
联芸居然也有u盘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