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车载逆变器鉴赏

楼主(2023-07-26):
来源:海鲜市场
价格:20+6
有需要的接龙上车,话不多说,值不值上图

标称200W,DC12V变AC220V,修正波

话说说明书还挺实在的,额定功率,峰值功率不忽悠
小白看热闹,老铁看门道,拆

没有大电感,正常,那是正弦波标配

除了保险,场效应,其他一个不认识,黑色哪个居居是温感?

这货是功率管?只有这货考虑了散热,边上贴了一块布(导热布?)用一个螺丝垫片和铝合金外壳连接,必定发热大,在接触面搞点牙膏伺候不为过吧。
我这个小白能看出来的唯一瑕疵就是场效应管没有散热,本来想加个铜排,奈何没找到合适的零件,也不知道这货本身不发热还是怎么着,坛友觉得有必要搞吗?
……分割线……
查询7500芯片方案,和原来坛友已经详细测算过,绝大部分元件一样的,只是外壳,功率不同,大家有意请看
车载逆变器7500方案详解

楼主:
引脚被我压弯了?不会落地成盒吧

网友:
山寨做工啊

网友A:
做工还过得去,说明书实在,至少没有乱标,应急使用还行,但是电感类负载是没戏了

楼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你这个是电动车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电动车控制器吧?!

是的,老铁眼光不错,想拆个mos散热器,发现太厚了……

楼主:
车规级逆变器居然也是这种散热,没道理啊

网友C:
那四个工作在50Hz开关状态,切换用的,基本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四个工作在50Hz开关状态,切换用的,基本不热。

看过测试,版主所言极是

网友D:
功率太小了,用处不大!

网友:
插点烟器上,点烟器受不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太小了,用处不大!

车上手机,无人机快充,撑死不过50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过得去,说明书实在,至少没有乱标,应急使用还行,但是电感类负载是没戏了 ...

修正波,只能带开关电源或者电阻类设备,对波形有要求的感、容性设备一用一个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上手机,无人机快充,撑死不过50W,足够了

手机、无人机充电也用不着这个啊,现在都是直接12V车载充电器了,大功率设备又用不到它,这个说实话用处现在不大了
我车上还有一个2010年左右买的百得的110V100W的逆变器,之前用来充手机、笔记本电脑,现在已经吃灰好几年了

网友:
这7500怎么感觉是开关电源的那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无人机充电也用不着这个啊,现在都是直接12V车载充电器了,大功率设备又用不到它,这个说实话用处 ...

车上现在用的飞毛腿车充sc622,64063方案,充电那个慢啊,标称最大2.1A,实测只有1A多一点,只够给行车记录仪供电

网友:
我原来一个车载逆变器,后来坏了,可乐罐型状的。

网友:
18年买过一个零帕500W的,修正波没什么用,吃灰中。

网友:
实用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