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 shan zhai太阳能壁灯CL-100

楼主(2023-07-26):
拆一个壁灯,全是英文的,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买的了。

三无产品,
说明书也是英文的,整的感觉高大上,

这个SOP8芯片很叼,一开三控,
可惜上面么型号,

就这么开了半个小时电池不行了,刚开始电流840毫安,电压3伏,

一个S8050来驱动100个2835有些扯蛋啊,发烫了。

哪位师傅有这个芯片的资料,我想尝试改下。

楼主:
上个板子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太阳能板太小,灯板太大

网友:
小马拉大车啊,有点带不动的样子

网友:
方形旧款太阳能板大点。新款多边形太阳能板偏小。

网友:
节约原料的组装灯。

网友:
现在的太阳能小灯太多,都是代工产品,成公版了,大家基本一个样

网友A:
居然还真的给了你100个LED?

网友:
前几年这种灯爆款

网友:
硬伤是那块太阳能板0.5瓦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真的给了你100个LED?

的确是100个  但是两根线  看电压是3V,,应该是并联,,,,电流有850mA,单个电流很小,查了下没有这么小功率的2835    很奇怪

难道是海鲜市场回流的下角料元件?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2024-12-30):
我好奇这个8交芯片是什么功能,带不带充电功能和放电保护功能(把5-6V电转换给4.2V电池充电,充满自动停,放到2.7V自动停),我弄了一个单车板,替换掉灯上面的这个小的光伏板子。

网友:
现在市面上卖的太阳能灯,只要太阳能板不是 pet 板或者不是玻璃板的就不建议买,特别是滴胶板更不值得买。手里有几十种各式各样的太阳能灯,国内国外  出口外贸内销啥样都有。出口的大部分都是玻璃板最次也是pet板。螺丝都是不锈钢。控制板  可换电池, 电池保护电路齐全   更有线路板涂防水漆,固定结构件也是不锈钢。
反观国内卖的自带报废模式。没有电池保护无防水。滴胶板晒不了多久就发黄爆皮,普通螺丝钉锈蚀。发光外壳发黄 ,电池无法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