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电动水枪4节18650电池串联的电池包容易坏掉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3-07-26):
前期维修玩具电动水枪的经验总结,发现很多电动玩具水枪都是这些4节18650电池串联的电池包坏了,而且这些坏掉的电池包无一例外都是其中一节电池坏了。我分析发现这是因为电路板和电池包贴合在一起塞在防水电池盒里,充电时电路板上的电感发热严重,热量聚集在电池盒内不能及时顺畅的散发出去,其中离电感最近的那节电池就最先受热老化坏掉了。

网友:
这种充电发热很厉害?

网友:
分析的很对

网友:
感觉有道理,还有就是电芯质量,耐候性差。

网友:
看输出引线,电流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固定坏某个位置的电池,应该是电路结构的问题,如果随机坏一个,大概率是电池的问题!
比如采用小倍率的电池大倍率放电,安全阀冲开。,这个充电电流能有1c吗?

网友:
收藏借鉴宝贵经验

网友:
加个隔热板2mm厚,温度能降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