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下,WLCSP封装芯片植锡用哪种钢网

楼主(2023-07-26):
维修飞利浦电动牙刷,两个芯片WLCSP封装,WLCSP76 ,WLCSP-25,买了两块万能钢网脚位都对不上

网友A:
脚位有多少?如果不太多有耐心+好视力/放大镜可以尝试摆球法。
锡珠没有现成的可以尝试钢网下面垫金属平板/pcb大面积空白区直接刷锡浆,和植株一样操作,刮平后热风吹锡浆融化收缩成球脱模均可。

网友B:
换新的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位有多少?如果不太多有耐心+好视力/放大镜可以尝试摆球法。
锡珠没有现成的可以尝试钢网下面垫金属平板 ...

WLCSP76 ,WLCSP-25 芯片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解决所有问题

有程序的,能换新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