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 + H25BFT8A1B 量产记录

楼主(2023-07-27):
手中一个 FC3379 QFN32 板子

仅支持 1CE
有双焊盘,且做了 BGA 防倒贴措施

默认 VCC 3.3V
默认 VCCQ 1.2V

且有个神奇bug 打开量产工具时
再测量 VCCQ,会发现 VCCQ 变成了 3.3V

恰好手中有几片 H25BFT8A1B 海力士 3DV6
也是单颗 1CE

于是尝试量产

成功识别

速度优先

量产成功

速度测试

(取消了 4K 测试)
这应该是缓内速度

感谢

楼主:
FC3379主控和工具
有 AA 和 BB 两种

也不知道具体区别

网友:
AA  BB  应该是1ce主控  4ce主控相对应的工具

网友A:
qfn32封装的3379,应该是可以支持2ce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32封装的3379,应该是可以支持2ce的,可以试试

没去看主控定义
测的BGA焊盘,我看只有两个CE0 有阻值
且它们连在一起,所以判断板子只能1CE

网友B:
FC3379 某宝某鱼都没有

网友:
一边BGA一边tsop,这个挺有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fn32封装的3379,应该是可以支持2ce的,可以试试

我试过贴TSOPbics3  2CE,只认1CE,难道是TSOP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贴TSOPbics3  2CE,只认1CE,难道是TSOP的问题?

对着引脚定义图查查板子上有没有对应的引线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不错,U盘也有缓存了?

网友D:
这个海力士3dv6的颗粒玩下来感觉上3379还是不错的,感觉比3281c-bb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海力士3dv6的颗粒玩下来感觉上3379还是不错的,感觉比3281c-bb好

3281C 可以贴两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3379 某宝某鱼都没有

需要的话可以转卖你点
个人主页有我QQ,加我吧

楼主:
全盘速度
测试时,写入速度有时会瞬间掉到个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着引脚定义图查查板子上有没有对应的引线应该就知道了

ok,有空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贴TSOPbics3  2CE,只认1CE,难道是TSOP的问题?

至少我这个板子,TSOP 的 CE1 应该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这个FC3379我也有一片,确实是只支持1CE,贴了篇NV110 B47R,速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