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控客智能插线板KK-SS3

楼主(2023-07-27):
买的时间挺长了,有个位置的感应总是自己自动开关,然后一拆了之。
瞅了半天没找到螺丝,然后大力出奇迹,居然是双面胶粘的,双面胶这么多年了还有粘性,质量不错。

啥也不懂,就知道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东西干嘛用的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
接触铜片还挺厚实的。

网友:
智能插排,可以远程控制电器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
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
这么厚的铜片子 够意思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做工很扎实

网友:
的确看起来不错,做工用料都很扎实!

网友:
铜件厚度不错,PCB板工艺就很一般了

网友:
挺不错的,用料扎实,就是5V输出口只有1A,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精装修后补救用的,其实可以换个墙插

网友:
刚给某迅的遗产DC1插座刷了个固件,微信小程序可控,支持小爱小度语音控制,还算是复活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用料还不错,怎么就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