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固定电话里面有两个喇叭,能替代吗?

楼主(2023-07-27):
这几天固定电话来电铃声变嘶哑了,我就拆开看看,发现来电铃声居然是一个单独的喇叭,像铁片一样,就是图片中闪闪发光的。我就想知道这个喇叭能不能用免提对话喇叭替换了?

网友:
哪个像铁片似的是压电陶瓷片,不能用普通喇叭直接替换的。

网友:
玩具车上拆一个

网友:
来电铃声那个是压电陶瓷片不能用免提喇叭代替。

网友:
像铁片样的是压电陶瓷片,不能用普通喇叭直接代换的

网友:
不能用免提喇叭代替

网友:
阻抗不同不能替换,像铁片的是高阻抗喇叭,而免提的则是低阻抗。如果发现声音小了,可能是爱潮影响,或者是没有共振腔,陶瓷铁片喇叭发声需要共振腔配合,否则声音是很小。

网友:
不是一个类型的,应该不能够替换。但这种压电陶瓷片很多玩具里面都 有,相对于那种免提喇叭要省电得多

网友:
固定电话。。。现如今谁还用固定电话?还要去维修。。。

网友:
振铃用压电陶瓷片,不能用普通喇叭替代

网友:
不可以,拆了地球会毁灭

网友:
估计就是没固定好的原因吧?

网友:
那是压电陶瓷喇叭,直接换免提喇叭声很小,如果是引线松脱可以重新在傍边焊一下,也可以用其他如玩具/闹钟里的凤鸣器换一下,当然也可以在免提喇叭上加一个变压器(如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来替代。

网友A:
压电陶瓷片,好像很难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片,好像很难坏哦

发生片上的陶瓷碎了

网友:
可以换,但要注意阻抗,不能换比原来的低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