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富士施乐CP205彩色激光打印机异响

楼主(2023-07-27):
先发一段视频帮听听这声是哪来的?

发个B站的帮看看
网上也没找到拆机的帖子,老机器全是卡扣,目前就拆到这个状态,
搁楞搁楞响的厉害,目前还不影响打印,就是连续打个20来张就开始慢了,还声音变大了,就跟干不动活一样

网友A:
果然是老机器,电源板都还那么大一块板,不过质量比现在集成小块电源的一定要好得多,最少散热有保证

网友B:
打印机异响,,有很多原因,,仔细听发声的部位,,,可能某个部件快要寿寝了

网友C:
会不会是  4个粉仓里的某一个颜色 快没粉了,粉仓里面的刮板刮粉仓内壁的声音。

还有 废粉回收那一块 顺便看看 有没有因为纸毛子多而堵塞了。。。。

网友D:
估计拆开后,只能运行的时候才能知道哪个地方问题。

网友E:
容易坏,很奇怪

网友:
自己罐墨粉,废粉没有清理。某个硒鼓刮刀那边废粉堵塞了,导致废粉输送齿轮打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老机器,电源板都还那么大一块板,不过质量比现在集成小块电源的一定要好得多,最少散热有保证 ...

打个十来张摸着都烫手,机器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异响,,有很多原因,,仔细听发声的部位,,,可能某个部件快要寿寝了 ...

是啊  应该就是那个齿轮,但是拆到这往下不好下手了,相等个修过的老哥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  4个粉仓里的某一个颜色 快没粉了,粉仓里面的刮板刮粉仓内壁的声音。

还有 废粉回收那一块 顺便 ...

墨仓显示的都很多 蓝的 黑的 新换的,回头把那俩也换了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拆开后,只能运行的时候才能知道哪个地方问题。

侧盖 后盖 都有传感器,开盖都有提示,开盖运行有点麻烦,得找找他一共有多少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易坏,很奇怪

天太热,不想干

网友:
A4彩色激光打印机不好拆修 没兄弟的彩机好拆  自己折腾吧,差一个拍一个照片

网友:
废粉没有清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