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九合一优化王节油器,妥妥的智商税

楼主(2023-07-27):
拆2个节油器。妥妥的智商税。OBD接口只接了正负电源。通信接口lin线,can-bus都没接。一个用的芯片型号打磨了。以为是555看引脚不是。应该是单片机。另一个直接三极管驱动LED。

网友:
这是妥妥的科技创新呐。建议车厂在车子出厂前预装。

网友:
的确是智商税。

网友:
其实这样的产品是能做出有节油效果来的,通过CAN总线得到节气门开度或发动机负载数据,然后设置一个阈值,到达就会声光报警提示用户踩轻点,产品名就叫智能AI节油小助理

网友:
这意思这玩意就是个指示灯?

网友:
智商税产品

网友:
黑科技  是黑科技吗啊?

网友:
有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
估计不是单片机,可能就是正负极加一个LED灯,

网友:
还有那种一堆电容插点烟器的,还有一个不锈钢片放进气管的,更可气的有卡片粘加油口的

网友:
差评啊,插了这玩意居然还要加油,明显着是智商税,真正节油的是插了之后,直接不用加油,一踩油门就能起飞上天的。

网友:
不理解为什么会相信这东西。。车厂都玩老命在研究节油。

网友:
这玩意怎样的节油原理来着??

网友:
骗人的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