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接反了怎么查短路

楼主(2023-07-27):
求问,充电宝正负接反了怎么查短路

网友:
  你也是人才  ……

网友:
用万用表通断挡测容易损坏的元件。

网友:
麻烦了,,换个新的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有些二极管档带峰鸣的查这类故障很方便。主控百分百挂了。

网友:
如果短时间就先测六角芯片再测背面通往主控芯片的电容电阻(usb指示灯为正)

网友:
不知道这板子有没有反接保护,没得的话估计烧了一片

网友A:
电池接反,最多少了充放电保护。别的影响不大!
看看红圈里的两个保护ic

网友:
以一个新手经验来说,扔了吧。毕竟买几角钱的零件还得加邮费~~~ 不如直接买成品。当然有备件拆来玩提升经验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反,最多少了充放电保护。别的影响不大!
看看红圈里的两个保护ic ...

接的时候我看见负极这边板子冒蓝光了,但没注意是哪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反,最多少了充放电保护。别的影响不大!
看看红圈里的两个保护ic ...

现在正负正常接之后,给手机充电就闪一下,瞬间就没反应了

网友:
有保护板电路,接反应该没事,有事也是烧那两个mos

网友:
没有反接保护,主控芯片够呛,没有专用焊台即使买到主控芯片,自己还是更换不了,不如单独购买充电板划算,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反,最多少了充放电保护。别的影响不大!
看看红圈里的两个保护ic ...

我测了,两边的脚36.7,中间是1.2,正常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正负正常接之后,给手机充电就闪一下,瞬间就没反应了

这个,,。。,,,,,,,

网友:
用查出的时间去搬砖,工钱能买几个新的。

网友:
感觉还是买新板子更方便。自己维修成本比买新板子高多了还得花时间找问题,买零件,有的零件还不一定好买。

网友:
动手的乐趣在于闯出来的祸,自己填。哈哈 拿放大镜仔细看会有烧的痕迹。

网友:
你这个需要查每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根据引脚定义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