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否通过WIFI或蓝牙在线实现人走断电

楼主(2023-07-27):
各位大神,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判断家庭成员的手机是否连接家中WIFI或蓝牙网关来实现对家中部分电源或灯具的开关控制,实现人来通电,人走断电。

网友:
用个红外线感应开关就可以实现,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可以的,不过这种方案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实现对家中部分电源或灯具的开关控制,实现人来通电,人走断电。有多种方式,都很容易实现,比如雷达探测,人体接近就通电,室内无人活动就断电。还有红外方式也可以实现。

网友:
加个远程控制插座 ,手动断呗

网友:
如果你手机ip地址是固定的,可以一直ping着来判断

网友A:
这不好吧,有时很远的地方就能连接到WIFI,虽然信号不是很好

网友B:
有蹭网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蹭网的就不好办了

openwrt的路由器完全可以根据mac判断哪个手机的,
普通路由器也可以显示所连接设备的mac的

具体到控制执行这块,可以引出某个led的信号,再通过控制这个led (在/sys/class/leds/下面控制)去控制固态继电器能什么的。

网友:
小米好几年前就实现了嘛,花钱买就是了。

网友:
实现你说的功能一般都用人体红外感应开关(大体判断人所在的区间),wi-fi肯定不可以,你在客厅和卧室,wi-fi都可以连接,它怎么知道你在哪个屋。如果需要精确定位人的所处位置,可以用激光雷达探测,如果不差钱,可参考比尔盖茨的住宅设计,就能实现全智能控制了。

网友:
让钢铁侠的管家来:贾维斯

很容易实现

网友:
你是要跟踪家里人的行为吗?

网友:
米家不是有电子围栏功能么?

网友:
没必要。蓝牙可以,但由于有墙壁,怕稳定性不好,万一时断时续的,wifi也一样。再一个白天也开灯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红外线感最方便,雷达感应不如红外线感好使

网友:
应用场景可以再细化点,这样更便于大家讨论实现的可行性。

网友:
是的,如8l说的,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体存在检测模块接入智能家居系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好吧,有时很远的地方就能连接到WIFI,虽然信号不是很好 ...

wifi隔了一堵墙还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