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级电容储能点焊机全解--- 一文看懂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7-27):
事实上,一直有玩点焊机的计划,超级电容早在3年前就已经备下了,耐何为生活所困,天天东奔西走忙于为人做嫁衣中。。。。 做代工开发的都懂呀, 甲方金主是大爷,拿下项目前他是大爷, 拿下项目后收款,他还是大爷。。。

最近群里朋友又在讨论超级电容点焊机,我也刚好得空,抽时间想把我的6只电容玩起来。
简单的来讲, 点焊机就是一个电源, 一个开关,让焊笔与镍片在接触点处因非常大的瞬时电流发热熔化到一起。
实施起来,常见的有变压器式:

通常使用微波炉拆机变压器来制作,成功率高,皮实耐用,受限于铁芯的功率及绕线的损耗。通常做不到较大的电流,焊电池的应用上,使用变压器式的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在需要持续大电流的地方,比如铜材厂的铜材对焊,它倒是更合适。

还有这种便携式的:

体积小巧,随身携带方便,不过,这玩意儿为啥要随身携带我还没想明白。 它使用高倍率动力电池,适合较薄镀镍片的点焊,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说的就是这玩意儿,由于电池工作在直接短路状态下,寿命基本上没有保障,当玩具到手玩一玩可以,不能指望当工具。

另一种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通常长这样, 当然也有大神把它做到非常标准漂亮的。 它利用超级电容的储能经MOS管开关瞬时放电来完成焊接。超级电容本身适合超大电流放电,自然也就没有锂电池供电的点焊机的寿命问题。
还过通常在实施中,容易出现MOS管炸管的问题

我玩的重点在保证足够的性能时如何避免炸管,谁让咱不是土豪,炸一排MOS管会心疼的。。。

接下来,开始我的超级电容点焊机的组装。

理想中的超级点焊机是可以插上电就玩,不过,事实上, 由于超级电容容量较大,对它充电到工作电压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如何缩短这个时间,大伙有的用40A电流 5.4V的电源直接上。
我对于快速充电没有执念,但也希望它能尽完充好,手头正好有退役下来的24V 4A的开关电源,就用它来供电了。
所以使用以下的方案。

廉价的XL4016是一个很老的片子了, 胜在便宜,用在这样对体积要求并不敏感的地方也算合适。
用XL4016配合运放来做成恒流恒充电源。使用时由单片机生成的来给定充电电流大小(是不是感觉有点多余,直接最大电流充就是呗),再使用单片机给定充电截止电压(事实上也是多余的,只是打样来就是5片,只用掉一片, 其它几片可以弄几个恒压恒流可调电源来玩。所以这么预留了它)
本质上,单片机只会给定XL4016能允许的最大电流组超级电容充电,比如充10ms 停一下,检测一下电容电压,没有到再开。这样相比恒流恒压充电,它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均是最大电流在充,会快那么一点点

***** 所有电路图参数均未标定仅随手一画,用于说明思路,可别直接拿电路参数用。

上面电路XL4016 和 整流的肖特基做好散热,电感使用铁硅铝电感,这里事实上建议使用47uH/10A以上,毕竟电感在电流大的情况下,感量会有较大的减小。大伙买零件也应该是淘宝,商家对商品参数虚标也是常有的事。

这个没啥说的了, 使用便宜的单片机,没有DAC,也用不上, 使用pwm,经两级RC后平滑给上面的恒流源提供比较电压用。

超级电容新的一致性是很不错的, 基本不需要均衡(玩的状态,不是说产品上不用哈。抬杠的人总是有的,为你省点口水,先申明一下),但手头这玩意本来就是垃圾堆里来的,也不知道如何, 所以我还是给它加上均衡先。

单片机的ADC内阻相对来说太小,在直接分压测量时,ADC的内阻对测量误差的影响会很大。加上我希望超级电容的采样电阻对电容的自放电不要那么快, 所以这里使用大电阻分压然后运放跟随来采样每只电容的电压。这个电路并不完美,胜在简单,后面也可以在程序里去校准各只的采样电压。实际电路上的下臂电阻大小根据自己用的运放来修改。用的运放好,电阻加大;垃圾的便宜运放,比如在这个部分里我用的324,就用100K了。 同样的,上面的分压电阻实际再调,先只是画出个意思  。

光有对电容的电压采样还不够,咱们还需要对它进行均衡。

单片机程序在需要的时候输出低电平,控制MOS管打开,对电容放电,也就实现了简单的均衡。如果电容一致性太差,这玩意也不够用, 我有实际对手头的电容充电测量了一下,从0V开始4A电流充电,一只2.73,一只2.62,一只2.68(对了,我用的是3串2并)。差别不算太多, 上面这个电路对我来说够用了。板上预留的第4串电容的采样与均衡先空着。

接下来是MOS管的驱动,咱们一般希望电容点焊机能输出尽可能大的电流,所以通常会有很多只MOS管并联。有朋友认为MOS管是电压器件,驱动不重要。。。 事实上,MOS管的GS是有结电容的(还没计算进去在导通时的米勒电容),在控制MOS管打开时,驱动电路是需要对这个电容进行充电,对电容充电就需要电流,通常我们简单的想法是希望这个电流尽可能大,也就是缩短MOS管G极的上升沿,事实上,还需要考虑振荡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实际的驱动电路上,会在G极串上阻尼电阻,以达到尽可能快速对GS结电容充电的同时减少在G极上的震荡。
手头有做项目没用完的UCC37322。就上它了, 当然,使用大电流图腾柱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接着向下看, 你会明白为什么我还是用了这玩意。

标称9A的峰值输出电流对于我的24管点焊机来说讲,够用了。图中的MOS_DIV接到单片机的驱动,MOS_EN接到过流保护。(后面的与详细的介绍与说明)

然后还少一了个给整个电路提供不同供电的电源部分,

24V过来的12V用于给MOS管驱动使用,5V给运放使用,3。3V给单片机使用。

丢两外接开关接口,一个用于接在手柄上完成自动点焊,另一个用于接脚踏开关。

这个是MOS管端的示意, 我的驱动没有使用一线到底,而是从驱动芯片出来每只MOS管一组双纹线接到MOS管阵列的G级阻尼电阻和S极。每只MOS管的DS级上,焊上简单的吸收回路。
大伙可能有留意到在大电流点焊时,点焊笔的线会跳动,这说明有极大的磁场作用,磁也会生电,连接在焊笔上的电线的分布电感也会有储能,在MOS管判断的瞬间这个储能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尖峰电压加在MOS上。通常大伙自己玩的时间,由于线损,电流被物理限流了,这个尖峰不一定会击空MOS管,不过,咱正经玩,这个因素还是得考虑在里边。
本质上,咱们点焊机的焊笔引线的分布电感相当于BOOST电路中的升压电感。电感量虽然小,但由于电流很大,产生的尖峰也不能不考虑。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 我们在组装MOS管阵列时,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
1,MOS管的电流,很多朋友只看参数表里的最大电流, 甚至有朋友把瞬时脉冲电流当最大电流,这样的认识不完全正确,

看这里, IDM 并不能用作设计时的值 ,我们通常需要取100度时的值,来作用MOS管的额定电流。要知道,蓝色圈里的320A仅只在25度时可以保持, 但实际上,MOS管的导通是有电阻的,极大的电流会让它快速升温,而温度的升高会让导通电阻快速上升,MOS管的工作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所以, 我们在选型时,需要按100度时的电流来选择。而不是25度时的,更不是IDM值 。
2,散热,我见过很多直接把MOS管焊在PCB上的,通常使用也可以,但群友在讨论中提到,连续多次点焊后会炸管,这里的问题就来源来散热。所以,最好是直接把MOS管装大大的铜导流板上。利用铜板来散热。朋友们喜欢使用小管子的220或是贴片封装,我这里使用247封装的MOS管,它的铜导热板较大,也就有较大的热容量,温升方面会比220封装的好一些。
3,MOS管的布局,习惯上,大伙会把MOS管布局在一长条。这在小电流应用中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在点焊机这样的大电流应用中,长流的布局也会有微小的电阻存在,这个微小的电阻在巨大的电流面前,并不能忽略,它会造成MOS管S极电压相对G极升高,MOS管导热条件变差,甚至会震荡,也就有了很多朋友炸管炸两头的情况了。 另外,在MOS管的驱动信号上,很多朋友会直接把G级并联在一起,然而, 分布参数会造成MOS管的导通一致性变差, 简单的来说,距离驱动线更近的MOS管会先那么一点点导通,后面的依次导通,而且直接并联容易造成振荡也是炸管的原因之一,所以,我的做法是从驱动出来分24组双绞线分别接到MOS管阵列的GS端
4,不同的焊笔接触电阻差别造成MOS管阵列可能的过流问题需要考虑进行保护。

前面在MOS管驱动部分, 有个MOS_EN,它是连接在这里的,我在汇流铜板上,切了个小长条当采样来用,把P1出来的两根线直接连接到采样 两端,U1D对采样电流进行放大,U1C与外围电流组成峰值保持电路,它在检测到过流时,会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住输出电压,这个电压与过流设定比较,超过时,U1B输出低电平,直接关断驱动,响应速度较快。避免过流造成炸管。峰值保持经跟随器U1A输出给单片机采样。当单片机采样 完成后并有效的关闭了MOS阵列驱动后,再打开上面的小MOS管对峰值值 保持电容 放电,准备下一次的采样。

到这里, 一个完整的超级电容 储能点焊机设计思路展现了出来。

接下来,开搞,手头还有玩 WY820三合一高频焊台的 1602屏,正好用上它。反正这里不计较体积。 显示参数也并不多。足够用了。

基本上的布局就这样了, 当然, 除了上面的的电路 , 我还在左下脚加了只MOS管测温的插座预留,说不定有连续使用的机会呢, 这样当MOS管温度上升时,也能及时止损,避免炸管,24只管子可不便宜呀。

把大电容 , 电感,插座都放到背后,这样如果后面要装壳的时候,能方便一点。

线随便弄了下, 还没布完。后面再贴。

哦, 忘了我的电容组来个图片了。

喂,老姚, 你为啥用铝板。。。 。。

其实不是啦, 是铜板,因为氧化会很快,所以我给它镀了锡而矣。
引出来的接头用的8mm的快速插头, 这可能是最后导通电阻的瓶颈所在,谁知道呢, 回头装起来试了再看,大伙有这类尺寸大一些的快速插头,也请推荐给我一个,不胜感谢。

网友:
来支持下群主

网友:
理论到实际,看着就很专业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管子太多,一炸一排心疼,看文家的手持式挺好,但不喜电池

网友:
失踪大神回归

网友:
好帖,基本所有细节都有了,推荐精华

网友:
鬼佬这个做的看起来也挺好

网友:
管子太多,一炸一排

网友:
超级电容稳定,就是体积大,我做了一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给车用,做好了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
电容也真够大的

网友:
理论到实践,学习了

网友:
我的超级电容的,去年底用过一次,前几天拿出来直接点焊了4个点,居然不用充电。

网友:
写这么多,怕是要加精哦...

网友:
这不得来个精

网友:
总结的很专业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