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拆拆一个小巧的2DB的3CM的WIFI天线,里面就一个小圈

楼主(2023-07-27):
网上2元买个小巧的WIFI天线,今天没事拆了它,用它的头子换5DB的天线
工具刀子一个,尖嘴钳一个

用刀割开一段,露出里面的金属了

继续割一圈,用尖嘴钳夹住拉一拉

彻底分离,就只中间一个小圈圈,这玩意有2DB增益?
不是有2根线吗,还有一根线接哪?

网友:
射频是比较玄学的,很多知识点很难理解
但2bd增益目测是有的

网友:
外芯、加螺旋线,构成简易天线,理论上,把同轴线外皮剥开倒过来,露出芯线,也行

网友:
底座,+铜丝。。不是一段线就不错,,还给你转了圈

网友:
阻抗,驻波比,很玄
需要用个矢量天线分析仪测试一下

楼主:
想把那个头子接到这个上面,怎样接?

网友:
确实无线电玄乎得很

网友:
是应该两根线没错,但是天线就一根线,也没错

网友:
玄不玄不要紧,只要你们买就行,不管是拿来解剖还是拿来研究还是拿来当垃圾还是放着吃灰,这不楼主不是买了吗

网友:
2db是没有的,不信丢过来我给你测试一下

网友:
绕几个圈意思一下就得了,算对得起消费者了

网友:
材料一样的情况下主要看长度,面积,当然芯片和算法比天线重要非常多

网友:
还和频率有关,深圳专门有企业做天线适配的

网友:
天线学问大了去。

网友:
样子很像以前大哥大的天线,萌呆呆的

网友:
高频天线是这样的。天线不就应该是一根线莫。。还有一根屏蔽
你是没见过那种几十Ghz的天线,是真的玄学

网友:
小圈圈绕的还挺圆

网友:
这天线,两圈铜线,效果如何。

网友:
哈哈,这个不是网卡上的增益天线吗?换路由的天线?

网友:
天线学问大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