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海信空调设定温度不停机?

楼主(2023-07-27):
请教大侠,高手:老海信定频空调其它功能均正常,故障是遥控器设定温度到达后不停机。检查了空调内机温度传感器好的。海信空调可以转换温度传感器到遥控器上,转换后故障依旧。故障可能在哪些地方?

网友:
变频还是定频,有些定频需要低于设定温度两度才停机的

网友:
换一块通用板

网友:
把空调室内机的感温头换成可调电阻。试试有效果吗? 比如说10K的感温头,就把可调电阻调成20k。看看停机吧。

网友:
那就顺藤摸瓜,看一下温度传感器后面的电路电压达到设定温度的时候

网友:
对啊,同意二楼,有温度回差的,不是达到马上停,另外你在室温探头位置测温比较准确

楼主:
定频空调。内机有一个温度传感器,上面已经介绍过遥控板上还有一个传感器可以相互转换。等于转换后其实内机传感器等于没有用?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差两度的时候应该停机?4楼的说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
换个温度传感器,再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