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物利用DIY一台空气悬挂气泵空压机

楼主(2023-07-27):
空气悬挂气泵和闲置灭火器罐DIY空压机
受这个视频影响(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N411P7Mi/)尝试弄个气源

闲鱼看了几种改装方案
使用冰箱压缩机还是气泵?果断气泵!冰箱压缩机会喷冷冻油而且流量不大
MOS管控制还是继电器?两种都试过 最后放弃继电器使用MOS管
是否要气罐?肯定得要,木工工具打一发干等着吗
煤气罐/工业罐/冷媒罐/灭火器?煤气罐不敢弄 工业罐贵 冷媒管不好找转接头 过期的灭火器一堆

灭火器打磨除锈焊接底座支架

底座还是锈了心态有点炸

随便画了个板驱动继电器,但是一段时间后发现过流保护无法启动

拆开继电器触点打火发黑

有刷电机启动大电流无解,大功率NTC也不便宜,只能换MOS管方案
SMC气压表是ISE30A-01-N-M NPN输出 得转换成PNP
电路板右侧是转换电路 中间是升压电路 左侧是MOS图腾柱驱动电路
自己对电路不是很熟,电路原理图也是参考开心果大神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非常感谢

请忽略飞线,每月两次打板机会,另一次给了风扇散热转接板,感谢立创

组装好的气排

附上成品

有电源的情况下300元左右能搞定,对比成品空压机主打一个静音便携
人工喷漆焊接这些费用就因人而异啦

最后明细,完结撒花

网友A:
哪里买的空气泵这么便宜?

网友B:
可以加个“软启动”功能,通过pwm逐渐加大占空比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空气泵这么便宜?

闲鱼有,要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软启动”功能,通过pwm逐渐加大占空比启动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或者继电器或MOS加功率电阻,但感觉又没有必要

网友:
这个悬挂气泵压力大,过压保护一定要有

网友C:
缺个提手  泵体直立安装 风扇得用大风量的暴力扇从上往下吹才有效果 控制电路不用这么复杂 数显压力开关配套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原车也是继电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个提手  泵体直立安装 风扇得用大风量的暴力扇从上往下吹才有效果 控制电路不用这么复杂 数显压力开关配 ...

看别人也用继电器,但是我用继电器触点发黑,电源一启动就保护,可能是继电器质量问题

网友:
弄个壳更好看,不然影响美观啊

网友:
配件这么便宜吗?

网友:
MOS管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空气泵这么便宜?

我有三个,要吗

网友:
不错,我家还有三个,有空仿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别人也用继电器,但是我用继电器触点发黑,电源一启动就保护,可能是继电器质量问题 ...

电源保护很正常啊!启动电流瞬时过大就会触发电源保护  继电器触点哪有一点不发黑的啊

网友:
还带气罐,厉害了。

我买了俩大缸径的气泵机芯,用的洗车水泵16.8V电池,空开做开关,加了个带压力表的干燥器,用快接头+螺旋管。。。

网友:
再固定一个大电流插头。出门都能用

网友:
高端操作学习学习

网友:
啥样子的,电压、最大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保护很正常啊!启动电流瞬时过大就会触发电源保护  继电器触点哪有一点不发黑的啊 ...

正计划加入软起动,等下个月立创打扮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