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8盘mpall v5.13不能识别的处理

楼主(2023-07-27):
感谢坛内同学分享信息, 上了PS2308盘64G 9EFK MLC/256G 1V23 TLC的车。
按照扩容成功同学的经验:
1.千万不要刷固件;2.低格工具做最好,次之用量产工具mpall v5.13。
这次就来讲讲这个mpall v5.13工具。

该工具在Intel 300系芯片组/win10机下运行良好,点update之后就能识别U盘,
但在Intel 100系芯片组/win10机下就不行,点update之后无反应,不能识别U盘。

经过反复测试,用MPALL_v5.03.0D,点update之后有反应,能识别优盘,但爆红。
(原因该版工具的idblk_timing.dll版本太旧、不能支持U盘的Flash)。此时,可以拷贝
mpall v5.13里的idblk_timing.dll覆盖MPALL_v5.03.0D里的旧版idblk_timing.dll,
仍然运行MPALL_v5.03.0D的EXE文件,点update就可以正常识别U盘了。

MPALL_v5.03.0D自己网上搜,之家这里下载要收费,挺麻烦。

注意:不要点Start, MPALL_v5.03.0D默认的INI设置文件是DO ISP/Erase code blk
破坏原固件的。要把DO ISP/Erase code blk前面的
去掉!

另外:据网上信息,用modeconverter工具支持PS2308做CDROM/去掉CDROM换回单一移动盘。
但我没实际试验过。想尝试的考虑清楚,出问题无法修复不要找我!

网友:
收藏一下,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收藏,虽然没上车。

网友:
群联HUB识别问题

直插主板基本就能解决

网友:
我的电脑mp工具3.0不识别。2.0顺利识别,老本子了,据说不是原生3.0?不太懂

网友:
试了一下,这样能识别,但是一点开始就提示错误

网友:
看价格合适我直接上256,就是没4K,做PE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