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记F-7E;缩水的摇头、定时、3000mah小台扇,18650内阻竟然这大!

楼主(2023-07-27):
三年前撸的康记做工做工用料优秀,摇头定期的天花板了。
现在这个可很拉。。。数值近跳动最大都1Ω了,是不是过分了。。。

网友A:
感觉这种蓝皮的电池没几个是好的

网友:
这标配的电池,会不会是回收货?
这内阻。。。电池飞了

网友:
上次我老弟的小风扇电池拆出来三百多毫欧,我以为我的表头坏了。  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 助力车拆出来的电池一百多毫欧用起来已经力不从心了。

网友:
电池位空间大,有动手的乐趣

网友:
继续拆下 怎么摇头的??

网友:
改装空间大,目测可以放下4节18650电池,如果1节2000mah的18650,4节就是8000mah,续航时间长3倍。

网友:
这电池牛逼

网友:
确定是18650的问题,直接买节好的,换上再战三年,也是很香的。

网友:
更换一组18650或软包电池,战斗力倍增

网友:
楼主这电池改得和原装的一模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蓝皮的电池没几个是好的

呃 我得为蓝皮电池说句话 前年还是去年 团购上撸的风扇 1.2一个 是的1.2不是12块怀疑是标错价了 撸了3个 送的蓝皮电池意外的耐用 估计在2500ma左右 不知道什么情况 1.2这价格不管是风扇还是电池都不止呀

网友:
嗯,高度怀疑二手或次品

网友:
价格不便宜,物品不咋地

网友:
摇头的原理是什么,小电机带动的吗?

网友:
原厂的电池一般都比较差,新换的电池尺寸真合适。

网友:
壳中壳,虚标的旧电池,换了,后换这个电池无敌了
这内阻太大这个电池用来点个LED,做个小夜灯还成!继续用!

网友:
底座有空间,适合改电池

网友:
确实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