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23-07-27):
刚到手的计量插座,还没用就出问题了,按键不回弹,按下去就彻底起不来了,等商家处理中

包装盒子

介绍的功能挺多的

正面

背面

拆开发现接线挺细的最多1.5平方

插头好歹不是铁的,磁石吸不住

板子正面元件不多

芯片印字被抹去了
测量用的芯片MS0042

板子背面

一分价钱一分货,要质量好的还是大牌子的,这个价钱也就十几元吧,按键处理了下还是不好用等商家处理中……
店家已经回复,没有妥协,只让退货退款!没有运费险卖家包运费,本来计量插座就10多元,退回去运费都得10元了,看看能不能修好,省的卖家再赔钱。
  非得让我选与卖家协商一致,同意退款,这不坑人吗?我说那就算了那就等着差评吧我也不退了,最后退了4元。
正在找合适的背光反射板,准备加背光……
这是电压对比跟我的优利德

网友A:
这是准备白捡的节奏吗

网友:
商家看到拆机帖,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便宜的东西,只要能用就行,精度就不要去想了

网友B:
我也在看功率计,看中一个优利德库存包邮价45元,正在犹豫。

网友:
还可以的,按键的问题是小毛病

网友:
有2个北电的,都是无缘无故坏了

网友:
有个北电T8

网友:
流水线产品!成本低廉几块钱!

网友:
跟我以前捡的那个差不多,我那个按键是吧嗒吧嗒的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啊

网友:
我有次偷懒 插自己做的可控硅调压插座上了 阻容降压上去就完蛋  cbb电容旁边的限流电阻烧了 完全看不清环 用3k电阻发烫 后来找了3个40欧的串起来120欧上去不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看功率计,看中一个优利德库存包邮价45元,正在犹豫。

45元感觉不值,以前也打算买个再见到便宜点的一直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白捡的节奏吗

淘宝不可能让你白捡的,最多给个一两元的红包感觉就不错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厂家给换新的。

网友:
北电的好的控制模块供电都是阻容降压,久了就要换元件了

网友:
正常做工,中规中矩,可以正常使用就不错了

网友:
60多买的北电T9海盗版

网友:
按键不回弹,会不会是塑料孔有毛刺勾住按键了。

网友:
这种按键手感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