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闲的没事给H3C B365路由器做手术.

楼主(2023-07-27):
大热天也出不去,闲着找点事干。正好有朋友拿来的H3C路由器没有无线信号,也无法网络连接,拆开后发现主芯片RTL8367S烫手,这是个4口千兆交换机芯片,明显温度不正常,检查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即在网上订购芯片一枚,6.99元包邮。到货后开拆!

网友A:
看到胜利焊台就知道不简单,没想到还有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胜利焊台就知道不简单,没想到还有显微镜

就是爱玩。

网友B:
楼主缺点洗板的,不知道哪种好用还清理得干净

楼主:
我这用了洗板水的,好像是什么银河环保的品牌。效果还行。
每张图片都标注说明,不知怎么发出来的都是原数字编号。

楼主:
本来每张图片都标注了说明的,最后发出来的图片都是原来的编号,我操作有问题?

网友C:
这种芯片是最好焊的,以前修DVD解码板,一天要换十多个!

网友:
过来晒高精尖技术的~~~希望你继续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是最好焊的,以前修DVD解码板,一天要换十多个!

这个板是多层板,大面积覆铜,用焊台的烙铁不好化锡,最后还是用的热风枪。

网友:
芯片这么便宜的话还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不用刷固件?

网友:
楼主高手啊,工具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缺点洗板的,不知道哪种好用还清理得干净

维修佬的不错,一直用。

网友:
赞一个,针脚有点歪

网友(2023-11-05):
真正的高手

网友(2024-10-21):
2.4G和5G的WIFI芯片型号是什么,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还有显微镜,胜利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