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或2258H制作2TB固态需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3-07-27):
    自已做了固态和U盘也不少时间,准备脱坑了,最后想做一下2TB的SATA固态作为退坑留念,准备上2246EN或2258H,2258H支持LDPC纠错,可能更好一些,不过支持的MLC颗粒没有2246EN多,两种主控都 只支持最大32CE,DIE数不是很清楚,望高手解惑一下
主控板:2246EN或2258H
颗粒:PF29F02T08SCMFP   4CE 16DIE    ,优选这个上2246EN,不过这颗粒上满是32CE  128DIE,不知道2246EN能不能支持128 DIE
          镁光 NW831    4CE 8DIE   L06B  2258H 应该也支持的
          东芝 1EFL
           闪迪   15177 256G

           三星要帖转换帖就不考虑了
内存:镁光 D9STQ  两颗
主控板:某鱼上带钽电容的2246EN,2258H没看到有好的

忘懂的大佬给点建议,这个2TB的固态做好了是扔在NAS里面的,家里2.5G网络,不是万M的,SATA盘速度就能封顶了

网友:
1EFL可以的  然后NW821也可以 2246EN哦  2258H没试过

网友:
2246en-1efl可以2t

网友:
2246EN,满CE的话,可能主控负荷比较大,跑分可能还要差一些。另外用inel256G的闪存话,可能要并CE才行。2258H其实上TLC也非常好的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选用58H

首先,58H可选的方案更多一些。

MLC可以用04T L06B,TLC可选方案就更多了,4贴04T B17A,4贴三星DUG,东芝闪迪也有很多可选方案。

另外58h各方面的性能较46en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选用58H

首先,58H可选的方案更多一些。

04T L06B价格100以上一颗 ,太贵了,58H TLC可以做到全盘不掉速吗,寿命如何

网友:
58h加l06或者ssv3都行哇

网友:
58h确实性能更好一些,不过sata这个接口再好,差的也不太多,至于寿命,根本不用理会,首先容量在那里,即便是宣称58h的ldpc纠错,延长颗粒寿命,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毕竟价格在那里,l06b的4ce颗粒太贵了,英特尔的02t还是8ce的,做不了两t,所以首选1efl,大船的东芝hk4r现在价格超便宜,而且颗粒寿命直观可见,挑个好的自己留着用,更靠谱,至于那个2d的英特尔l85颗粒就扔了吧,那个颗粒速度一般,而且除非你知道来源,否则鬼知道还有多少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