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AE主控板插usb3.0口不识别

楼主(2023-07-27):
已经开卡成功,但是只能插2.0口,插3.0口就不识别,灯都不亮,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不是哪个零件坏了

网友:
以前A19加3280遇到这个问题
没搞明白
大概是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电脑USB接口试试

网友:
贴的啥颗粒?

楼主:
跟颗粒应该没啥关系吧,贴了几片就这一片是这样的,怀疑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A:
量下bc5和bc6都正常不,如果正常,把颗粒换个板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照着电路图一顿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bc5和bc6都正常不,如果正常,把颗粒换个板看看情况如何

bc5 bc6 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电脑。。就是软件。。

网友B:
买过十几片3267AE这种通用板,板子布局跟楼主不同,焊BGA封装的有好几块不识别,焊TSOP的就没事。

网友:
跟颗粒可能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十几片3267AE这种通用板,板子布局跟楼主不同,焊BGA封装的有好几块不识别,焊TSOP的就没事。 ...

是的,焊BGA一块都开不出来,tsop能开几块,这板子太差了

网友:
看了这个板型,好像没有LDO,只支持3.3v VCCQ的颗粒。不过拆机板除了便宜外,质量一言难尽,同一批买的,好几种出厂版型,跳线电阻、CE也不大一样,每次都要仔细看下。

网友(2023-10-06):
先量产 然后重新插拔 这个我差点被骗了

网友:
加焊主控和usb头试一试,3267这种G3的板子我知道的有绿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质量都不是很好,容易出现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