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关于Keil C51中的汉字数组问题

楼主(2023-07-27):
用到LCD屏,需要显示汉字,因此需要汉字编码数组。但是,keil可能对中文不太友好,所以出现如下的问题.
单片机用STC12C5A60S2
先定义一个汉字索引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index_hanzi[] = {"年月日正一二"};

然后写了一个搜索汉字的函数:
uchar find_hanzi(uchar *hz) // 搜索汉字索引,返回汉字的位置
{
  uchar i;
  for (i = 0; i < (sizeof(index_hanzi) / 2); i++)
  {
    if (index_hanzi[i * 2] == *hz && index_hanzi[i * 2 + 1] == *(hz + 1))
    {
      return i;    }
  }
  return 255;
}

然后用打印函数进行检验: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年"));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月"));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日"));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正"));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一"));
  printf("%d\r\n", (uint)find_hanzi("二"));

结果打印如下:
其中前三个汉字可以正常搜索到,而后面三个汉字无法在汉字数组中搜索到。
使用其他汉字进行检验,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是一些汉字可以搜索得到,一些汉字无法搜索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A:
可去STCAIMCU的网站问STC研发人员

网友B:
keil有个bug一直不改……搜一下“C51 汉字补丁”,按提示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有个bug一直不改……搜一下“C51 汉字补丁”,按提示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去STCAIMCU的网站问STC研发人员

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补丁打了,好了,果真是FD问题,感谢@amo73!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好像有看过,但以为printf打印汉字才会出问题,没想到搜索汉字数组也会出问题。

网友C:
打印汉字要有字库吧,要不LCD自带字库,要不static字库

网友:
现在直接手动转码操作了,"\xE8\xBD\xAF\xE4\xBB\xB6\xE6\x9B\xB4\xE6\x96\xB0...",//软件更新...比如这样是转的UTF8,这样不管啥编码都不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丁打了,好了,果真是FD问题,感谢@amo73!

我最开始也是猜是不是0xFD问题,但看后边几个汉字也有问题,以为猜错了。现在又学到一个新知识,看来只要有这个0xFD问题,那后边的也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汉字要有字库吧,要不LCD自带字库,要不static字库

通过串口向电脑打印信息的

网友:
千年老病了,含有0xfd的不能正常编译

楼主:
keil MDK也出现类似的问题:
编译Lcd_P16x16Ch(0, 0,"正");//在LCD单色屏上显示汉字
会出现下面的警告:
../Src/main.c(117): warning: passing 'char [3]' to parameter of type 'uint8_t *' (aka 'unsigned char *') converts between pointers to integer types where one is of the unique plain 'char' type and the other is not [-Wpointer-sign]
        Lcd_P16x16Ch(0, 0,"<D5><FD>");
                          ^~~~~~~~~~
../Inc\ST6567.h(19): note: passing argument to parameter 'hz' here
void Lcd_P16x16Ch(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hz);
                                                 ^
1 warning generated.
请教,这个又该如何解决呢?

附:函数原型为:
void Lcd_P16x16Ch(uint8_t x, uint8_t y,uint8_t *hz)

网友:
有些特殊的字符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E:
这个问题遇到过,最初练习1602屏幕的时候想显示公司名字,玛德,死活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遇到过,最初练习1602屏幕的时候想显示公司名字,玛德,死活出不来 ...

我的只是警告,但却能正常在LCD9632上显示汉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以前好像有看过,但以为printf打印汉字才会出问题,没想到搜索汉字数组也会出问题。 ...

keil c51/c251 丢弃了0xfd, 所有都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开始也是猜是不是0xFD问题,但看后边几个汉字也有问题,以为猜错了。现在又学到一个新知识,看来只要 ...

keil 因 丢弃了0xfd,  后面的汉字就错位了,导致所有都会有影响。按7楼的方法处理一下。
自用可以使用汉字补丁,一劳永逸。有人提到源码可能会在打了补丁及未打补丁的用户造成不统一,可在代码中增加一下注释即可。可百度搜索 “0XFD 冠铭版”,新版支持C51及STC32所用的C251编译器。

1101

楼主:
keil  C51 C251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直接用KeilFDfix(FD补丁冠铭同学版),但MDK涉及汉字的类似问题至今还无法解决,因为KeilFDfix(FD补丁冠铭同学版)只针对C51或 C251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