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A6 5200工控板接硬盘的跳线设置

楼主(2023-07-27):
最近收到一块A6-5200的工控板,型号是:PA-FT3,打算接个笔记本硬盘,搞个怀旧主机,玩些老游戏。由于是第一次接触使用工控板,所以对使用硬盘要设置主板跳线的事项一点也不清楚。之前有个网友说工控板接硬盘时,要在主板上进行相关的跳线设置,否则会烧掉主板;对这种说法,我是真心不懂,所以在这里向各位热心的网友求助,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二,先行感谢!!!接2.5寸的笔记本硬盘,主板跳线到底是按照图2还是图3的接法,才是正确的??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sata2和msata在主板上是共用一个接口,所以只能2选一。假如你的笔记本硬盘接SATA1,就不用管跳线。假如你的笔记本硬盘接SATA2,就要按上面的图示,跳线全跳到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sata2和msata在主板上是共用一个接口,所以只能2选一。假如你的笔记本硬盘接SATA1,就不用管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