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一个监护仪把手

楼主(2023-07-27):
一个把手,转轴是这样的结构,装上容易拆下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了?

暴力?在用设备怎么敢。用小一字拨一点,往外拉,靠摩擦力压住,再拨。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最后图片,是断了换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在用设备怎么敢。用小一字拨一点,往外拉,靠摩擦力压住,再拨。 ...

还以为暴力拉出来的

网友B:
为啥要设计成易装难拆,是为了赚高额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设计成易装难拆,是为了赚高额售后?

现在的厂家对这些易损件大多都是设计成一次性的,或者需要特制工具的,更别说这属于特种行业了,为的就是售后服务